请推荐下pc上的软件加密狗。

楼主(2015-05-04):
偶然情况,重操多年前的旧业,又写PC上的仪表远程监控程序。想用加密狗加密程序,出货就是卖加密狗了。没弄过这,那款好用呢?

网友:
最近想折腾加密狗 感觉最好的加密方式是把一些算法弄到加密狗里面

网友:
还不如自己做个usb设备来当加密狗呢

网友:
感觉要用加密狗之类的都是挺无聊的公司。

网友:
加密虎也没用

网友:
淘宝上随便10快以内的就行
反正是要验证密码才能读写的HID设备
一般是不好破解 但真打算破解 加密虎也不行

网友:
去飞天诚信的网站看看吧。

网友:
国民技术有,以前很多U盾都在用,好象是Z8D168来着

网友:
必须加点算法在里面,如果只是简单的读取里面的数据,很容易被绕过的

网友:
有用过 http://www.safenet-inc.com/ 这家的,感觉还可以

网友:
用过彩虹天地智能型usb加密狗

网友A:
打掉过很加密狗了,想靠加密狗防盗版不现实,还要其他技术配合

楼主:
多谢各位,最后决定还是不用加密狗了。

网友(2019-08-22):
引用 网友A:
打掉过很加密狗了,想靠加密狗防盗版不现实,还要其他技术配合

还要什么技术,明说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