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态迁移时“事件队列”还有事件没处理,怎么处理,避免

楼主(2015-05-04):
本来是状态A的事件,但是状态已经转移到了状态B, 那事件队列里的事件该怎么处理,全丢了,感觉不好,大神分析下这个问题

网友:
人已结婚,还能脚踏两只船么

网友A:
如果某个状态机获得CPU资源的频率是10HZ,事件触发的频率是100HZ,这样每次状态机获得CPU使用权时需要处理10次事件,而我的状态机理念是这样的,把该状态机获得CPU
资源的频率提升到200HZ,每次处理一个事件,不需要队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某个状态机获得CPU资源的频率是10HZ,事件触发的频率是100HZ,这样每次状态机获得CPU使用权时需要处理1 ...

事件可能并发的,没有队列,可能会丢事件吧?

网友:
状态A离开前发送A_END事件到信息队列,然后进入等A_END状态,收到A_END就可以放心进入状态B了

网友B:
要看这个事件的重要程度,如果真的非常重要,而且又确实存在你说的这种情况,请另开一个专门的事件队列。
如果事件不那么重要,基本上可以做丢弃处理。

网友C:
只是感觉不好?
要么加快处理速度,要么放心的丢弃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看这个事件的重要程度,如果真的非常重要,而且又确实存在你说的这种情况,请另开一个专门的事件队列。

好的,谢谢,我是参考QP-NANO的时候 想到这个问题的,是不是它也存在这样的问题,
以下是QP_NANO的 状态转换代码
void QFsm_dispatch_(QFsm *const me) {
    if ((*me->state.fun)(me) == (QState)Q_RET_TRAN) {       /* tran. taken? */
        Q_SIG(me) = (QSignal)Q_EXIT_SIG;
        (void)(*me->state.fun)(me);                      /* exit the source */

        Q_SIG(me) = (QSignal)Q_ENTRY_SIG;
        (void)(*me->temp.fun)(me);                      /* enter the target */
        me->state.fun = me->temp.fun;        /* record the new active state */
    }
}
也没有对事情队列做处理,很可能会把上个状态的没有处理的直接带到下个状态,

由于个人水平的问题,所以很困惑
以下是我改了的代码,直接清队列
static void Fsm_dispatch(Active_t *me,Event_t const *e)
{
    StateHandler_t s = me->fsm.state;
    State_t r = (*s)(me,e);
    if(r == RET_TRAN){
        (void)(*s)(me,&ReservedEvt[EXIT_SIG]);
        /*???if state transmit clear event pool*/
        /*atom start*/
        if(me->numUsed>0){
            __disable_interrupt( );
            me->head   = 0;            /*index to the event queue head*/
            me->tail   = 0;            /*index to the event queue tail*/
            me->numUsed= 0;            /*number of events currently in queue*/
            me->tickCtr= 0;            /*time down counter*/
            __enable_interrupt( );
        }
        /*atom end*/
        (void)(*me->fsm.state)(me,&ReservedEvt[ENTRY_SIG]);

    }
}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是感觉不好?
要么加快处理速度,要么放心的丢弃

加速的话,理论上还是会碰到这样的情况的,我现在暂时选择丢掉,编程的时候注意这个问题

网友(2015-10-19):
逻辑上既然状态已经转移,当然不用处理其它状态的事件。如果逻辑上确实要处理这个事件,既然用的QP,可以使用层次状态机。事件的平均处理速度必须大于等于事件的平均产生速度(“平均”是因为有事件队列缓冲),否则这个设计就是失败的,因为要完成一个不可能的事情,这时要升级速度更快的处理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