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下重设IP,路由表里面的网关地址就没了??

楼主(2015-05-04):
        登入开发板后,分别用Ifconfig和route命令查看IP及路由表的网关,都是正常的。重设IP后(在同一网段的地址),路由表里面的网关地址就没了,这是为啥?见下图:

网友:
和你的路由器有关系

网友A:
我是用  ifconfig eth0 192.168.1.2/24 (后面的是子网掩码,自己计算),没有发现需要重写网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用  ifconfig eth0 192.168.1.2/24 (后面的是子网掩码,自己计算),没有发现需要重写网关。 ...

你这个命令根本执行不通。我通过在应用程序里面添加命令先暂时解决了问题。执行修改IP后强制再执行一次修改网关。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命令根本执行不通。我通过在应用程序里面添加命令先暂时解决了问题。执行修改IP后强制再执行一次修 ...

真抱歉,记错了,你是对的  ifconfig 修改后要再次执行 route add default gw **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