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控制复位时不被初始化为0

楼主(2015-05-04):
C51的启动代码把片内RAM中00H~7FH单元的内容清零
IDATALEN        EQU     80H

IF IDATALEN <> 0
                MOV     R0,#IDATALEN - 1
                CLR     A
IDATALOOP:      MOV     @R0,A
                DJNZ    R0,IDATALOOP
ENDIF

为了判断冷、热启动,我需要在特定单元分别写入0xA5、0x5A,
有如下两者解决方案:
1、编译器设置
2、修改启动代码
比较倾向于修改编译器设置,请问在Keil中如何实现热启动时不对其初始化为0?

17:45-2015.05.04修改原因:
如果改启动代码,比如
IDATALEN        EQU     70H

直接编译就ok了吗,还需要其他操作不?

网友A:
51有热启动这个概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51有热启动这个概念吗?

有的,按键复位或看门狗复位,复位后,RAM的内容都没有改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的,按键复位或看门狗复位,复位后,RAM的内容都没有改变

那样你这问题不就是解决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样你这问题不就是解决了么?

可能我没说明白,复位后要使得片内RAM的内容保持不变,否则会使得热启动标志清零
现在要做的是修改启动代码或者使得该特定单元复位后不会初始化为0x00或0xFF

网友B:
      1.用KEIL编写51程序好像不用启动文件也可以吧?记得以后写的程序都是没加启动文件,这样程序估计是直接从MAIN启动的,应该就跳过内存初始化了吧(没有实际验证过)。
     2.如果第一步行不通,那就修改启动文件吧,把内存初始化那一段汇编跳过去。
     3.新型的51单片机应该带复位标志寄存器了,比如STC的应该就有吧,可以去看看。

这一段应该是初始化各种存储器的,把对应的哪 一段删掉,应该就不会初始化你的内存了。
STARTUP1:

IF IDATALEN <> 0
                MOV     R0,#IDATALEN - 1
                CLR     A
IDATALOOP:      MOV     @R0,A
                DJNZ    R0,IDATALOOP
ENDIF

IF XDATALEN <> 0
                MOV     DPTR,#XDATASTART
                MOV     R7,#LOW (XDATALEN)
  IF (LOW (XDATALEN)) <> 0
                MOV     R6,#(HIGH (XDATALEN)) +1
  ELSE
                MOV     R6,#HIGH (XDATALEN)
  ENDIF
                CLR     A
XDATALOOP:      MOVX    @DPTR,A
                INC     DPTR
                DJNZ    R7,XDATALOOP
                DJNZ    R6,XDATALOOP
ENDIF

IF PPAGEENABLE <> 0
                MOV     PPAGE_SFR,#PPAGE
ENDIF

IF PDATALEN <> 0
                MOV     R0,#LOW (PDATASTART)
                MOV     R7,#LOW (PDATALEN)
                CLR     A
PDATALOOP:      MOVX    @R0,A
                INC     R0
                DJNZ    R7,PDATALOOP
ENDIF

网友:
我都没有听明白楼主想说什么~~~~~~~~~~~~~~~`

网友C:
C语言要修改启动代码或定义非初始化变量,手动清零,汇编的话初始一个RAM的值,上电就判断这个值是否为自己写的值,不是的话就全部初始化变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C语言要修改启动代码或定义非初始化变量,手动清零,汇编的话初始一个RAM的值,上电就判断这个值是否为自己 ...

让指针指向不被初始化的单元(启动代码只初始化0x00~0xFF单元):
unsigned char idata *StartP = (unsigned char *)0xFF;
*StartP = 0xA5;
*( StartP - 1 ) = 0x5A;

这两单元会不会被编译器分配给其他变量使用?
你说的非初始化变量怎么定义

网友:
C语言的话的却比较麻烦,汇编就是不用就不会改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让指针指向不被初始化的单元(启动代码只初始化0x00~0xFF单元):

这两单元会不会被编译器分配给其他变 ...

PIC的是persistent unsigned int,前面加persistent

楼主:
//把热启动标志写入片内RAM,并把启动代码的初始化部分全部注释

楼主:
引用 网友B:
1.用KEIL编写51程序好像不用启动文件也可以吧?记得以后写的程序都是没加启动文件,这样程序估计是直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