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430F2013 info 掉电后info flash里面的数据丢了,如果写了之后..

楼主(2015-05-05):
求助各位430的大侠:
                                M430F2013 info 掉电后info flash里面的数据丢了,如果写了之后马上查看info里面的消息。会发现写的数据都是对的。但是掉电之后再去读取数据就都没有了。(有时候可以成功,有时候不成功!!!)很不解!!!!望大侠指点! 在线等!!!!
下面附上代码:
配置也改了:

#include <msp430.h>

char  value;                                // 8-bit value to write to segment A
#define Flash_PtrA  (char *)0x10B0;             // Initialize Flash segment A pointer
#define Flash_PtrB  (char *)0x1080;             // Initialize Flash segment B pointer
#define Flash_PtrC  (char *)0x1040;             // Initialize Flash segment C pointer
#define Flash_PtrD  (char *)0x1000;             // Initialize Flash segment D pointer
unsigned char aabb[10]={4,9,1,8,5,6,7,4,9,11};
unsigned char ccdd[10]={0,1,1,1,1,1,1,1,1,1};
// Function prototypes
void write_SegX(unsigned char sSegment,unsigned char *sValue,unsigned char sLength);
void Read_SegX(unsigned char sSegment,unsigned char *sValue,unsigned char sLength);

int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atchdog timer
  if (CALBC1_12MHZ==0xFF)                                        // If calibration constants erased
  {
    while(1);                               // do not load, trap CPU!!
  }
  DCOCTL = 0;                               // Select lowest DCOx and MODx settings
  BCSCTL1 = CALBC1_12MHZ;                    // Set DCO to 12MHz
  DCOCTL = CALDCO_12MHZ;
  FCTL2 = FWKEY + FSSEL_2 + FN2 + FN5;             // MCLK/3 for Flash Timing Generator

  value = 0;                                // initialize value
//  write_SegX(1,aabb,10);
  Read_SegX(1,ccdd,10);

  while(1)                                  // Repeat forever
  {
  //  write_SegC(value++);                    // Write segment C, increment value
  //  copy_C2D();                             // Copy segment C to D
   // __no_operation();                       // SET BREAKPOINT HERE
  //  Read_SegX(1,ccdd,10);
  }
}

void write_SegX(unsigned char sSegment,unsigned char *sValue,unsigned char sLength)
{
  char *Flash_ptr;                          // Flash pointer
  unsigned int i;
  switch(sSegment)
  {
    case 1:
    Flash_ptr = Flash_PtrD;              // Initialize Flash pointer
    break;
    case 2:
    Flash_ptr = Flash_PtrC;              // Initialize Flash pointer
    break;
    case 3:
    Flash_ptr = Flash_PtrB;              // Initialize Flash pointer
    break;
    case 4:
    Flash_ptr = Flash_PtrA;              // Initialize Flash pointer
    break;
  }
//  Flash_ptr = (char *) 0x1040;              // Initialize Flash pointer

  _DINT();
  FCTL1 = FWKEY + ERASE;                    // Set Erase bit
  FCTL3 = FWKEY;                            // Clear Lock bit
  *Flash_ptr = 0;                           // Dummy write to erase Flash segment

  FCTL1 = FWKEY + WRT;                      // Set WRT bit for write operation

  for (i=0; i<sLength; i++)
  {
    *Flash_ptr++ = sValue;                   // Write value to flash
      //   while((FCTL3 & BUSY) == BUSY);      //Busy
  }

  FCTL1 = FWKEY;                            // Clear WRT bit
  FCTL3 = FWKEY + LOCK;                     // Set LOCK bit
  _EINT();
}

void Read_SegX(unsigned char sSegment,unsigned char *sValue,unsigned char sLength)
{
   char *Flash_ptr;                          // Flash pointer
  unsigned int i;
  switch(sSegment)
  {
    case 1:
    Flash_ptr = Flash_PtrD;              // Initialize Flash pointer
    break;
    case 2:
    Flash_ptr = Flash_PtrC;              // Initialize Flash pointer
    break;
    case 3:
    Flash_ptr = Flash_PtrB;              // Initialize Flash pointer
    break;
    case 4:
    Flash_ptr = Flash_PtrA;              // Initialize Flash pointer
    break;
  }
  for (i=0; i<sLength; i++)
  {
    sValue = *Flash_ptr++;          // copy value segment C to segment D
  }
}

网友A:
最好用串口把INFO中的数据发出来,用仿真器进去看不一定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用串口把INFO中的数据发出来,用仿真器进去看不一定可靠

条件有点限制,没有办法

网友:
IAR有个设置,每次调试擦不擦info

网友B:
刚看了图, 设置没问题.
msp430f4250试过,info能留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看了图, 设置没问题.
msp430f4250试过,info能留下来

可以把你的代码贴出来吗?

网友(2015-06-27):
要注意当工作电压低于2.7V或以下时,就不能写FLASH,否则就不好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