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找加工注塑模具厂家,产品圆柱面斜槽条纹一圈

楼主(2015-05-05):
最好做过类似产品厂家。
产品圆柱面条纹槽一圈,45度斜槽。

网友A:
有个号称亚洲最大的壳体注塑“三合”

网友:
这个找专门做旋钮的!

网友B:
这个设计从结构上就无法脱模,除非斜槽底端完全通到底面,那么还可能做出来,不过模具也会很贵很麻烦,要旋转脱模。再一个办法是先做旋钮,再用机加工的方式做出斜槽(4轴的加工中心应该可以做),那也比较贵。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设计从结构上就无法脱模,除非斜槽底端完全通到底面,那么还可能做出来,不过模具也会很贵很麻烦,要旋 ...

顶,除非壕公司,否则谁用得起这类产品

网友:
你们做设计的确定这样真的可以用注塑做出来么?

网友:
真想用这样的设计也只有先注塑再用小型数控铣床像铣齿轮一样出槽可能还便宜点。

网友C:
如果上四轴加工,装夹是个问题吧。没有地方可以夹呀,大家有什么好方法来装夹?

网友:
楼主图无法脱模,斜槽只能二次加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上四轴加工,装夹是个问题吧。没有地方可以夹呀,大家有什么好方法来装夹? ...

这个加工深度小,又是塑料件,基本上怎么装到电位器上就怎么做一个轴状的加工工装,零件往上一套就可以加工了,不用夹。

网友:
如果真要这么做,价格能上一个台阶

网友:
看起来简单,门道不少啊,现实中有这样的塑料件吗?

网友:
先注塑 在滚压 出斜纹, 在抛光

网友:
塑料壳子滚压起来挺困难,塑料有弹性

网友:
脱模角度尺寸超过斜纹内尺寸. 旋转脱模应该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个号称亚洲最大的壳体注塑“三合”

三和应该不做吧,找找做铝合金滚花旋钮帽的

网友:
我只想知道那个外观工程师设计的这个玩意?

网友D:
  这个注塑模做出来没一点问题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注塑模做出来没一点问题没有。

高手!
怎么做,找哪个公司可以加工模具。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手!
怎么做,找哪个公司可以加工模具。

关键你这个事情靠谱吗。如果靠谱可以找我做

网友:
可以做的,但有合模缝的,对合模缝可以接受的话可以做,否则不可以做

网友:
都不如全用铝合金加工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设计从结构上就无法脱模,除非斜槽底端完全通到底面,那么还可能做出来,不过模具也会很贵很麻烦,要旋 ...

用三瓣模然后为每个斜槽做顶针应该可以脱模的吧...
无非就是成本...

网友:
我们的产品经常要做模具,你这个需要有具体尺寸和量才好说

网友:
模具做成活动的注塑没问题分开两半

网友:
明显是外观设计者不了解加工工艺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这个设计从结构上就无法脱模,除非斜槽底端完全通到底面,那么还可能做出来,不过模具也会很贵很麻烦,要旋 ...

小槽作成凸出的活块,合模时伸出,脱模时先缩回再顶出注塑件,结构会复杂。是否可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小槽作成凸出的活块,合模时伸出,脱模时先缩回再顶出注塑件,结构会复杂。是否可行? ...

模具的不同型芯之间一定会出现合模纹,即便用复杂的模具完成了零件,为了外观效果,还是需要再加工一道,那就不如直接用机加工搞了。

网友:
加工中心太

网友:
引用 网友B:
模具的不同型芯之间一定会出现合模纹,即便用复杂的模具完成了零件,为了外观效果,还是需要再加工一道, ...

加工中心太贵了,建议采购莫老大的雕刻机。

网友(2015-07-11):
塑料模完全可以做,跑滑块而已。磨具费用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