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通信,能否用拨码开关和贴片120R电阻实现终端电阻?

楼主(2015-05-05):
目前设计一个模块,使用RS485通信,能否用拨码开关控制终端电阻的接入,这个电阻使用贴片120R,这样的思路是否有问题?请教大家,感谢!

网友:
理论上和短路跳线一样的,拨码开关贵点

楼主:
使用拨码开关主要是想现场图个方便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使用拨码开关主要是想现场图个方便

拔码开关易坏,还是用跳冒比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拔码开关易坏,还是用跳冒比较好。

看使用环境 如果是震动条件  跳线帽容易掉
终端电阻也不是天天要变化的 所以无需担心拨码开关会坏的问题
如果你几下就把拨码弄坏了 只能说明你买的器件有问题

网友:
问题不大,但是要防止频繁波动拨码开关,容易坏

网友:
都可以用的,推荐跳线帽方式,

网友:
用拨码开关控制终端电阻的接入,这是一种很常用的方法,PLC上基本都这么做。

网友:
西门子PLC-485总线就是这么做的。

网友:
完全可以的

网友:
1、振动环境,跳线帽可能会掉。。
2、用 品质高 的拨码开关完全可以,plc上就是。

网友(2016-01-11):
学习 其实用拨码开关也可以设置地址这些开关量   用的还是很常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