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JD看到一个可以启动汽车的移动电源,想不明白

楼主(2015-05-05):
http://item.jd.com/1493606.html

开始以为是法拉电容

后来发现里面是锂电,而且只有4000mAh?!

再后来,输出还是并联在没电的铅电池上

200A输出,作为多年电工,实在想不出来是怎么实现的

网友:
航模锂电池电芯 30-50C倍率放电的。

网友:
等知道的人给说说。。。。

楼主:
现在有点思路了,锂电3节串联12.6V,有MCU检测铅电池的电压,拧钥匙启动瞬间,铅电池电压是会下降的,MCU检测到这个事件,然后打开MOS管把锂电池直接并联在铅电池上...

网友:
瞬间大电流会让锂电起火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有点思路了,锂电3节串联12.6V,有MCU检测铅电池的电压,拧钥匙启动瞬间,铅电池电压是会下降的,MCU检 ...

接驳蓄电池的输出线没有MOS管的。
自己买3块35C的4000MAH容量的单体串联起来就能启动了。

网友:
很简单啊,动力锂电池就可以了,航模用的,我用玩废的航模电池做了一个,轻松启动汽车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有点思路了,锂电3节串联12.6V,有MCU检测铅电池的电压,拧钥匙启动瞬间,铅电池电压是会下降的,MCU检 ...

你想多了,哪里有什么mos,也没有mcu去检测电压,就是直接简单粗暴的并联,然后打火,就这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驳蓄电池的输出线没有MOS管的。
自己买3块35C的4000MAH容量的单体串联起来就能启动了。 ...

那在点火之前,锂电的电量直接就给蓄电池充电用掉了吧

网友C:
50C的电池?一般也就是30C吧,50C的可能少见

网友:
有没有用过的?充一次启动一次还是冲一次启动数次?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在点火之前,锂电的电量直接就给蓄电池充电用掉了吧

充电没那么快的。
充一会后蓄电池也可以放电,应该更容易启动。

关键是点火只用了几秒钟,没用掉多少电量。那些移动电源应该起码能点火好几次。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想多了,哪里有什么mos,也没有mcu去检测电压,就是直接简单粗暴的并联,然后打火,就这么简单! ...

看描述,应该有电子开关,
1。要并到汽车电池上之后才输出电压,平时不输出;
2。汽车启动线上有个盒子,应该就是电子开关。

网友D:
这么大电流通过点烟器 线和接头受得了吗

网友:
15楼没仔细看,是用两个电夹连到汽车电瓶的正负极上

网友E:
3S的30C放电锂电池直接并联在铅蓄电池上。平时铅蓄电池是有电的,锂电池不会向铅蓄电池充电。

只是在启动的瞬间因为电池老化内阻加大,电压迅速跌落而已。这个时候就锂电池上,扛住汽车启动瞬间的大电流需求。

网友:
引用 网友E:
3S的30C放电锂电池直接并联在铅蓄电池上。平时铅蓄电池是有电的,锂电池不会向铅蓄电池充电。

只是在启动 ...

3S的锂电充电电压限制12.6V,而电瓶好像是14.6V,如果锂电充完电后并联使用没问题,若并着电瓶充电就不好了。

网友:
以前用60AH的锂铁电池试过,很轻松。
圆柱型的,外径约60mm,长度约280mm,就是个大棒棰。

网友:
不错的东西,自驾应急必须品,应该有次数限制。
不过充一次电能用过3-4次也可以了,毕竟现在需要外接电池打火的情况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么大电流通过点烟器 线和接头受得了吗

汽车电瓶的大电流线路是通过电磁开关连到启动马达上的。
这条线路上的电流启动时高达上百安培,启动完成后会断开。
其他控制线路和灯光用电在汽车启动完成后转为由汽车发电机供电。

另外你得思考一下,即使这个电源接到点烟器(12V)上,线路中会有上百安电流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50C的电池?一般也就是30C吧,50C的可能少见

50C的只是贵,并不少见,电直上用的很多。

网友:
看见现在修车的都有这个东西,再也不用带两条大夹子的线去别的车上借电了

网友:
实测1.5L的发动机启动电流80A左右,不到100A;峰值很短百来毫秒(时间这个数据不准确,忘记了,印象时间)4AH ×30C放电  120A 完全能够启动;一般现在启动时间是要求1秒内冲到1000转以上;1.5秒内稳定到指定转速+- 100转;其实启动很快的耗电量不大,启动后几十秒就把用的电补充了80%;

网友:
大电流放电能力果然是强大

网友:
学习了  以后车里可以考虑弄一个

网友:
看来你对锂电了解不全面

网友:
你们车里装锂电不怕吗?

网友F:
我觉得它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是200A , 它只是以一个大的电流,估计10A 20A 的样子给蓄电池充电,等蓄电池累积一些电量后,再打火,,肯定是蓄电池放出来的电200A

网友:
直接夹到电瓶上就行了。

网友G:
30C,50C的电池淘宝还是很多的,还不贵。很容易实现打火,这个充电宝难点是怎么实现短路保护、反接保护, , 如果不带这2个功能那是很可怕的,如果出现短路和反接,应该比烧焊厉害。

网友:
可能是钛酸锂,谁买一个拆来给大家看看呢

网友:
确实是可以的,我见过一个老师这样搞过,那时候看到就是一个充电宝大小的东西,然后一打就着

网友:
哇这个好厉害   看起来确实很实用

网友:
好东西
平时放着有危险么?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容量怎么只有4000mAH ?

其他品牌,都是标12000mAh的。

3.7V 12000MAH
11.1V 4000MAH

网友:
引用 网友H:
操! 不会这样玩文字游戏吧。

有人可以证实吗?

我买了一个, 只是还没用上

12000mAh 11.1V , 体积肯定不止这么大的

说白了其实也就 3s 4000mAh

一般说的30C 是连续放电, 但不影响 50C的瞬间放电

4Ah x 50C , 刚好是爆发200A.

不确定理解是不是一定对, 大神来批

网友:
果然是牛逼东西 不知道有人试过没有

网友:
这个好,我想到渔船上的电启动是不是也可以这样用?平时一个蓄电池150AH的要1K软妹币,用一两年左右,这个性价比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I:
引用 网友F:
我觉得它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是200A , 它只是以一个大的电流,估计10A 20A 的样子给蓄电池充电,等蓄电池累积一 ...

电池都是40AH以上的,这点玩意给没电的电池充电简直是九牛一毛

网友I:
引用 网友G:
30C,50C的电池淘宝还是很多的,还不贵。很容易实现打火,这个充电宝难点是怎么实现短路保护、反接保护, , ...

给手机充电的电路肯定跟打火的不是一条路

网友:
引用 网友I:
给手机充电的电路肯定跟打火的不是一条路

我有说手机?难道你连线想打火时,100%不会不慎短路、接反?

网友:
引用 网友I:
电池都是40AH以上的,这点玩意给没电的电池充电简直是九牛一毛

很自以为是的想法,为什么就不详细了解后再发言??  那里有说给电池充电?  只是电池亏电时应急打火而已。

网友J(2015-07-14):
这个是模航锂电,这个东西瞬时放电很大,充电也很快,1小时左右就充满20C的容量了,但有两点不好:1.充放电次数比较少,不能过充也不能过放,要不然很快挂掉了
2.夏天的时候,这东西放在车里不安全

网友K:
引用 网友J:
这个是模航锂电,这个东西瞬时放电很大,充电也很快,1小时左右就充满20C的容量了,但有两点不好:1.充放电 ...

锂电这东西常年放车里我觉得很不安全。卷绕式蓄电池就安全多了,10Ah 的就可以启动越野车了,体积比锂电大,但比普通的蓄电池小很多,自放电也很小

网友:
引用 网友K:
锂电这东西常年放车里我觉得很不安全。卷绕式蓄电池就安全多了,10Ah 的就可以启动越野车了,体积比锂电 ...

如何充电呢?

网友L:
引用 网友K:
锂电这东西常年放车里我觉得很不安全。卷绕式蓄电池就安全多了,10Ah 的就可以启动越野车了,体积比锂电 ...

卷绕式蓄电池是怎么样的?18650算吗?

网友:
航模电池,GET

网友:
每隔半年拿出来用充电器充啊,电池平时放后备箱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L:
卷绕式蓄电池是怎么样的?18650算吗?

不是锂电池,应该算改进型的铅蓄电池

网友(2015-11-21):
铅蓄电池 不会被损坏吧

网友:
有个东西叫做磷酸铁锂电池,有高倍率的,瞬间放电电流50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