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用FPGA和DA模块产生幅值频率可调的正弦波

楼主(2015-05-05):
请教如何用FPGA和DA模块产生一串连续的正弦波,正弦波有起始幅值和终止幅值。

网友:
参考DDS原理

网友:
正弦波做表格,定时取数据送到da,时间不同频率不同。幅度变化就是取出来的数乘个系数。

网友:
幅度变化可以考虑一个低频DAC控制电阻+JFET分压,最好有闭环低频ADC反馈

网友:
http://www.myplace.nu/avr/minidds/index.htm
改变频率也可以通过改变查表步进量来实现

网友A:
配合一个MCU,FPGA开辟一块RAM,MCU向RAM里调正弦表,FPGA循环刷RAM到DA就可以简单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配合一个MCU,FPGA开辟一块RAM,MCU向RAM里调正弦表,FPGA循环刷RAM到DA就可以简单实现。 ...

具体MCU怎么调正弦表啊

网友:
楼主可以了解一下 CORDIC算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具体MCU怎么调正弦表啊

用sin函数算一个1024个点的正弦数组,如果调幅值乘以系数,如果调频率就改变FPGA刷RAM时间间隔。然后一次性把数组写到FPGA的RAM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