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Win7 64位运行altium Designer频繁出错

楼主(2015-05-05):
如题所示,尝试过两个版本AD6.9和AD summmer 08,几乎不到十分钟出错一次。这些版本之前在32位系统中用的话好好的。
不知道这些错误和64系统是否有关,除了重装回32回系统外,有无其他办法?

后续,更换AD6.8硬盘免安装版,还是不行;换AD10精简版(默认安装到C盘),情况依旧,只是间隔时间长了点。看来真是安装的系统有问题啊

网友:
跟64位没关系

网友:
直接用AD14 http://pan.baidu.com/s/1hqEgHta

网友:
都可以用

网友:
我用的ad9,从32位换了64位系统直接就能打开,重装都不用,楼主可以试试。

网友:
我的是Win8.1,使用的是AD13,没有问题

网友:
attach://269279.png
Windows 10(64位)+Altium Designer15没有问题的路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