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v的模拟信号隔离芯片大家推荐一下

楼主(2015-05-05):
0~5v的模拟信号隔离芯片大家推荐一下,要求输入0~5V输出0~5V中间隔离

网友:
没有的  只能缩小到0-1V左右  然后进行线性光耦隔离 或者VF变换后经过光耦隔离再变成FV

网友:
金升阳有一款模块可以实现0-5V的转换,
带宽不够大,用于直流比较方便

网友A:
光耦隔离试一下,我只是随便试试,真实电路没试过

网友:
TI 的ISO122、ISO124、AMC1100、AMC1200,还有AVAGO的ACPL-C87B, ACPL-C87A, ACPL-C870.....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光耦隔离试一下,我只是随便试试,真实电路没试过

这样还算隔离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样还算隔离么?

为什么不算,电源,地没有共用

网友:
A7840   满足你的需求.

网友:
之前用过一个模块是10K的带宽,拆开过里面是分立元件搭的磁隔离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算,电源,地没有共用

应该这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光耦隔离试一下,我只是随便试试,真实电路没试过

vcc 和 r2是如何构成回路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应该这样吧:

这样接也不对
虽可用
但只要VCC与VDD电压不同
那输出讯号就失真了
但这电路原理可行
但是建立在VDD=VCC的条件下
况且要求隔离
就是表示有安全性考量
U3A接收端与R2的回路
这就不是隔离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接也不对
虽可用
但只要VCC与VDD电压不同

是的,你有更好的电路可以传上来分析看看。

网友D:
模拟隔离 一直在用AMC1200

网友:
引用 网友D:
模拟隔离 一直在用AMC1200

这个好,便宜,,,我也去买几来玩玩

网友:
引用 网友D:
模拟隔离 一直在用AMC1200

这个好,标记一下

网友:
先说明白需求,也许有更简单的建议。

网友(2016-03-05):
引用 网友D:
模拟隔离 一直在用AMC1200

能否请教下相关应用电路

网友(2017-09-05):
引用 网友D:
模拟隔离 一直在用AMC1200

请问我输入0-3.3V,输出也要对应0-3.3V,这个MAC1200怎么用,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