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么把C语言函数封装成库函数

楼主(2015-05-05):
如题,我想把C语言的函数分装成库,到时候只提供编译成的文件和  .H文件就可以调用C语言函数。
用Keil可以封装吗,怎么封装?

网友:
可以的,做成lib

楼主:
嗯,怎么做成lib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怎么做成lib呀

难道你不会百度http://wenku.baidu.com/link?url= ... f7v7MR3dM-xcrHoqMcq

网友:
keil在设置hex的地方有生产lib

网友: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
  2楼说的对,keil可以做lib的,方法很简单,楼主搜索下就可以知道了。

网友:
keil可以做lib,学到了

网友:
我剪辑了一张图,应该是这样的~

网友:
好方法,一直在想

网友(2015-06-07):
学习中,感谢大神们

网友:
不错,又学习了一招

网友(2019-04-05):
生成lib 那么你封装的程序里面不能有调用固定地址的东西。 要不然 lib就必须放在固定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