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单片机前后台和嵌入式系统低功耗实现

楼主(2015-05-05):
今天看到了某位大神的博客中一篇嵌入式系统低功耗实现的方法,就是在空闲任务中睡去,在心跳中断到来的时候醒来,如此反复。
http://blog.csdn.net/xukai871105/article/details/12751435
接着又看到他的另外一篇关于前后台低功耗的实现,总结起来也就是减少阻塞跟善用节拍,这让我想到了可以结合平时经常用到的时间片轮询法,在时间片管理的中断中唤醒,而在每次检查完任务节拍使用情况的时候后进入睡眠,因为执行完就在等待下一次中断到来,这段时间不睡白不睡。
http://blog.csdn.net/xukai871105/article/details/12954741

楼主:
顺便搜了下论坛里低功耗跟RTOS的内容,看到一位大神的回复十分不错,前者就是上面介绍过的,后面的思路十分新颖,目测可以实现,虽然稍微复杂了点。

楼主:
另外如果单片机的工作如果比较简单的话,不需要一些周期性的任务的话,一头睡下去就行,不唤醒不会醒这种方式也是可以的。

网友:
我觉得这个方案还可以。
我是做汽车ECU的。
我们的处理方案是,配置2种模式,
一种是正常模式,在这个模式中不考虑低功耗,实时处理所有任务。
另一种模式就是低功耗模式,单片机进入睡眠模式,然后按照某一个周期唤醒,然后查询是否有输入激活。输入激活的话,唤醒进入正常模式,处理完任务后,再次进入睡眠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