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需求,Cortex-A系列MPU选型,成本不敏感,请推荐?

楼主(2015-05-06):
需求是低负荷的网络、串行、显示,可能会上61850,初次涉及,因而请教。
当前,符合这个定位的Cortex-A系列的MPU是哪个,还请推荐?
希望是各家都推的,不冷门的。谢谢。

看了ARM简介,感觉最低端的A5就满足,可能是低频用久了,世面窄。
第一感觉要让4核卡顿真不容易,佩服Android APP开发者。

网友:
电力行业一把用powerpc,也可以用imx6,都是fsl的

网友A:
ti am335x也可以。配套全面,开发生态环境好

网友:
Cortex-A系列的MPU

网友B:
全志A10;LQFP封装的 比stm32贵不了多少
全志A20;bga封装的 没用过 据说是cortex-a8的

网友:
ATMEL的,性能还可以把

网友C:
告诉你,LPC1788也可以跑MMS+GOOSE,你会相信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全志A10;LQFP封装的 比stm32贵不了多少
全志A20;bga封装的 没用过 据说是cortex-a8的 ...

全志的可以做工控用吗?不是很了解,不过比较感兴趣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告诉你,LPC1788也可以跑MMS+GOOSE,你会相信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ti am335x也可以。配套全面,开发生态环境好

同意,ti的开发资源做得非常好,e2e论坛也很活跃。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全志的可以做工控用吗?不是很了解,不过比较感兴趣

这不好说
所谓工业控制和消费电子其实设计上侧重点不同。
抗干扰与防止死机不是光CPU能搞定。在于外围电路与结构的搭建。
cpu就是个计算器。
只是全志的侧重与消费电子产品吧 里面带的外设如HDMI 蓝牙 wifi等等在消费电子产品里用的多吧

网友:
Exynos 4412不错,各方面都没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全志的可以做工控用吗?不是很了解,不过比较感兴趣

强烈不推荐,芯片设计目标都没有达到这个要求,就不要指望整板设计达到要求了。
人家的设计目标是高性能低价格,注定稳定性上面要打折扣的,比如说它甚至出了带ddr3的lqfp封装,这个在封装上的电源完整性,电源阻抗都很难过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强烈不推荐,芯片设计目标都没有达到这个要求,就不要指望整板设计达到要求了。
人家的设计目标是高性能 ...

  这种说法貌似专业很多,不是混日子的

网友:
工控行业最好不要用消费级的芯片,尽管三星之类的片子也挺耐操的,但是毕竟不是针对工业级的设计,不要给自己埋坑。

网友:
MMS跑起来,需要十几兆的内存,解析CID文件也需要点CPU处理力量;解析完了,没有多大的任务量,对于百兆的处理器无压力~~~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这种说法貌似专业很多,不是混日子的

我恰好是做芯片封装的,跟做pcb很相似,要想保证信号完整性,就得有足够的参考平面,要想保证电源完整性,就得有足够的电源平面作去藕电容,降低引脚的电感。这些解决办法很简单,就是加层加孔,当然也就是加钱。如果还有人说优秀的工程师能在不加孔不加层的前提下做得更好,那么你的工程师就得加钱加时间了。
对于随便一个客户就是几十上百万片的量来说,价钱是很关键的,因此在能达到要求的前提下能省多少省多少,因为他们确信你不会在一个恶劣的环境下玩手机,就算死个机也不会死人。
还有,技术支持也是成本的一个因素,全志面对的都是几十上百万片量的客户,相对集中,应用也相对单调,技术支持相对容易。而ti这种更多面对几百几千片量的客户,相对分散,应用也更加多样化,技术支持规模和难度更大。假如一次技术支持成本在一万块,对于全志,除以十万,便是一毛钱的成本,对于ti除以一千便是十块钱的成本。正因为如此,工控类的芯片更倾向于官网公布相对完整数据手册用户手册和参考设计,降低技术支持成本和推广成本,消费类的芯片更倾向于抓住大客户签nda给单独技术支持,牢牢抓住客户的动态。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恰好是做芯片封装的,跟做pcb很相似,要想保证信号完整性,就得有足够的参考平面,要想保证电源完整性 ...

同意,设计的目的不同,考虑的角度不同,强行用到工控里面会有很多不确定性。

网友:
现在有很多医疗、工控设备用AM335x

网友:
综合比较还是三星靠谱些,技术实力一流,芯片超大规模供应,本身就证明可靠和可用性,有批量的项目选三星不会后悔,经验来看号称工业级的芯片反倒风险高

网友:
和你用什么系统关系较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告诉你,LPC1788也可以跑MMS+GOOSE,你会相信吗~~~

用什么OS?

网友:
感觉ATMEL的A5或者TI的A8比较合适,上A9有些浪费了;

网友:
必须TI 的am335x系列

网友:
POWERPC直接搞起吧,,呵呵~

网友:
TI:AM335x
FSL:i.mx6

网友G:
见过国内太多的所谓工业级板子,除了处理器号称工业级之外其他的例如DRAM用的都是商规,通讯以及IO电源也不隔离,处理器算是个事嘛。

网友:
TI的ARM9 AM1808

网友:
引用 网友G:
见过国内太多的所谓工业级板子,除了处理器号称工业级之外其他的例如DRAM用的都是商规,通讯以及IO电源也不 ...

明眼人啊,国内99%都是号称工业级,其实都有短板

网友:
ti:am335x
fsl:imx5,6
atmel:sama5d4

网友:
工业级只是泛泛而谈,具体的看各个行业要求的规范。西门子的 S7-1200 PLC,肯定是工业用途吧,所标的的工作温度不过是0-55度。
另外,隔离,并不是必须的,我们在现场做那么多年,国外的大厂,例如研华,控创等,大部分主板的IO口也是不带隔离的。

网友H(2015-06-23):
引用 网友E:
强烈不推荐,芯片设计目标都没有达到这个要求,就不要指望整板设计达到要求了。
人家的设计目标是高性能 ...

哪款qfp的ARM集成了ddr3?求解。

网友:
引用 网友H:
哪款qfp的ARM集成了ddr3?求解。

全志a13!!!!

网友H:
只说是elqfp,没看到说集成ddr. lqfp封装凌嘉和rockchip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H:
只说是elqfp,没看到说集成ddr. lqfp封装凌嘉和rockchip都有。

我的意思是说ddr3控制器和phy,你误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