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lprotronic FET-Pro430-Lite v3.31(MSP430烧写工具软件)

楼主(2015-05-06):
MSP430 目标文件烧写工具,主要用于生产阶段。

需要配合 MSP430仿真器使用, V3.x固件

附件:

网友:
实用,赞一个

网友:
这个东东竟然需要 番墙 才能下载,很晕的说,谢谢共享

网友:
这个很好,找了很久了!

网友:
V2.0的能用它升级吗?是否升级就变砖,经历过变砖,痛苦...

楼主(2015-08-11):
我今天也是这样, 论坛好像下载不了附件, 不知道跟我的浏览器有关系没。 我用的谷歌浏览器。 过段时间在试吧。

网友:
能加密不

网友A:
你这个可以烧录序列号吗?貌似免费版没有这功能。应该怎么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可以烧录序列号吗?貌似免费版没有这功能。应该怎么破?

有加密功能,但是不能烧写序列号。 目前我没有破解,由于我没有这方面的需求,也没去找过破解。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加密功能,但是不能烧写序列号。 目前我没有破解,由于我没有这方面的需求,也没去找过破解。 ...

了解了,谢谢。
我没有了解过加密功能。
你指的加密是指什么呢?
对写入FLASH的程序进行加密算法,即使别人读出FLASH,再次烧入,不会实现原来的功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了解了,谢谢。
我没有了解过加密功能。
你指的加密是指什么呢?

这个加密不是你说的这个复杂的功能,就是支持MSP430单片机烧加密熔丝的功能。MSP430是通过一个6.5V的电压把调试接口(JTAG和/或SBW)烧坏来实现程序加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