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RTT后,从ADS7846读出来的值全为0

楼主(2015-05-06):
在没有使用RTT时,ADS7846工作正常。同样的硬件,使用RTT后,从ADS7846读出来的值全是0。SPI驱动完全一样,ADS7846读写函数也没改过。可以响应ADS7846产生的中断。试过在读ADS7846时关中断、关调度器,还是不行。
会是哪里的问题呢?

网友A:
你把SPI以及AD部分中带有延时的地方重新写一下延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SPI以及AD部分中带有延时的地方重新写一下延时。

没有延时。

楼主:
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B:
上逻辑分析仪,一目了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逻辑分析仪,一目了然。

之前想过用逻辑分析仪看时序,走线太密,不好引出来。
我今天把信号引出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