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E不能生成代码问题

楼主(2015-05-06):
        我现有一个工程文件,我在配置完PE后,产生如下问题,
        The Processor Expert project "Ss300" was not generated Could not generate code - code generatioon is frozen
        (see Project properties - Processor Expert options).
        请高手帮忙看下,谢谢了

网友:
楼主查查配置,看看是不是有配置不对的地方,应该是哪里有问题。

网友:
不知道这个与系统是否有关,我曾经遇到一样的情况

网友A:
看楼主的图片,说生成代码冻结了, 让查看options,楼主你按照要求查看下,是不是勾选了不生成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楼主的图片,说生成代码冻结了, 让查看options,楼主你按照要求查看下,是不是勾选了不生成代码。 ...

    谢谢版主,问题已经解决,是代码被冻结了。
    在工程上右击选择--Properties-->Processor Expert,找到Processor Expert Project Options,有个Freeze code  generation,选择NO,
就可以让代码再次生成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问题已经解决,是代码被冻结了。
    在工程上右击选择--Properties-->Processor Expert, ...

   非常感谢你关IDE的技术问题。如果你没有其他问题,我们将此帖默认为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