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电池供电 无线转串口 芯片或者成品

楼主(2015-05-06):
1、需要使用电池供电;
2、使用zigbee或者几百兆的sub-g;
3、电池电量可以告警;
4、设备可以休眠,定时开启;
5、问合适的芯片或者是成品。

网友:
1块钱的话 找不到
10块钱的话费点劲找个蓝牙方案 传输5米以内
100块的话找个2.4G能定制各种无理功能传输直线1km
1000块找个433M能传5km
10000块找个120M -NGhz 支持比你说的还麻烦的能传50km
100000块能找上面的10多个
1000000块可以给别人加工做点
10000000块可以开厂自己做了
100000000块可以投资给别人做了
1000000000块可以投资给大点的厂子做
10000000000还研究个啥无线电啊

楼主:
100米即可

网友:
满足1,2,的一大把,常用的就是TI的CC系列zigbee方案和Nordic的nRF系列方案。3,4的需要自己实现,市面上应该有现成模块,建议转淘宝搜索

网友:
是在FSL系列里选型吗?

楼主:
不管哪家都可以

网友:
试试这家的

网友:
您用过吗? 该模块什么价位? 可组网的最大节点数量多少个?谢谢!

网友:
组网的最大节点数取决于通讯数据长度,数据越长,节点数就少。50元以下,有量可谈,我公司生产的,13916040442 傅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