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F8563的INT没有中断输出

楼主(2015-05-06):
芯片读写是没有问题的,INT引脚按小时输出脉冲

我这么设置
I2C_write_alarm(0,0); 0寄存器写0
I2C_write_alarm(1,0x02);        1寄存器设置
I2C_write_alarm(9,0);        分报警值设置
I2C_write_alarm(0x0a,0);        小时报警值设置
I2C_write_alarm(0x0b,0);
I2C_write_alarm(0x0c,0x80);

但是示波器观察INT引脚 到点就是没有脉冲输出

网友:
INT没上拉?

楼主:
没有 ,但是单片机引脚设置成了上啦

楼主:
我试试加个上啦

网友A:
加了上拉电阻就知道效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了上拉电阻就知道效果了

加了个10K上拉到3.3V 还是没有  这个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2016-04-25):
LZ你的问题怎样解决的?

网友(2017-04-26):
引用 楼主:
加了个10K上拉到3.3V 还是没有  这个是哪里的问题

问题解决了吗?是什么原因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