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函数参数是函数指针,怎么用另一个类里面的函数做为参数

楼主(2015-05-06):
如题 :c++函数的参数是函数指针,怎么用另一个类里面的函数做为参数
我的程序太长了不便贴出来,我写个大概的框架
class A
{
        void x1()
        {
        ;;
        }
};
class B
{
        void x2()
        {
        ;;
        }
};

typedef void (*P)();/*函数指针,*/

class C
{
A a;B b;
        void cx()
        {

        }
        void x3(P xx)
        {
                xx();
        }

        void x4()
        {
        x3(a.x1);//这样用提示错误,应该怎么办呢
        x3(b.x2);//这样用提示错误,应该怎么办呢
        x3(cx);  //这个可以用
        }
};

希望个位前辈指教

网友A:
没见过你这样的用法,
你这样用,就倒回了C语言的风格了。
实际中你这种要求是用多态实现的。
class C 做基类,class A与class B做class C的派生类;
x1,X2函数在class C中申明为虚函数,具体看下面的例子:

class C
{
public:
        virtual void x1(){}
        virtual void x2(){}
        void cx(){}
};

class A : public C
{
public:
        virtual void x1(){}
};

class B : public C
{
public:
        virtual void x2(){}
};

int main(void)
{
        A a;
        B b;
        C c;
        C *pc;

        pc = &a;
        pc->x1();

        pc = &b;
        pc->x2();

        pc = &c;
        pc->cx();

        return 0;
}

网友:
这个是c++的“类成员函数指针”,“类成员函数指针”不仅仅包含了函数的入口指针同时还包含对象指针,这个使用起来语法相当的丑陋,我建议你不要这么做,这个完全违背了c++的OO原则

网友B:
在你这么使用之前你看看这个帖子:http://www.cppblog.com/colys/articles/25785.html
你理解下这个帖子的内容然后按照你的理解把测试程序写出来,估计大多数人都要很多次才能把这个“成员函数指针”的声明和使用方法弄正确

网友:
简单做法,成员函数定义成静态的
复杂做法
你这里成员函数指针的类型分别是
void(A::*)(void)和void(B::*)(void)
这两个函数指针是不同类型的,你光靠一个P xx是不行的
要么用模板,要么重载
你要用的时候还得把类对象传进去 x3(&a,a.x1)
调用的时候看起来是这样
a->*xx();

网友C:
还是先描述问题吧:什么情况下需要用到这种不常见的模式: “用另一个类里面的函数做为参数”,如果只是辅助类函数,可以把它们放到一个namespace里直接调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答,各位的回答都很受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见过你这样的用法,
你这样用,就倒回了C语言的风格了。
实际中你这种要求是用多态实现的。

谢谢你的回答,我吧莫元给了钱最少的,你的回答也很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你这么使用之前你看看这个帖子:http://www.cppblog.com/colys/articles/25785.html
你理解下这个帖子的 ...

谢谢你的回答,我吧莫元给了钱最少的,你的回答也很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先描述问题吧:什么情况下需要用到这种不常见的模式: “用另一个类里面的函数做为参数”,如果只是辅 ...

我是在单片机里面用的,为了实现分时调用函数,所以用到了函数指针可以更好的管理调用任务,单片机里面用c++的很少,所以就到这个版块提问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答,我吧莫元给了钱最少的,你的回答也很有帮助

不要去弄一些C的方法加到C++上,没有意义;
用C++做程序,就要遵循C++的方法,否则你就改成C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去弄一些C的方法加到C++上,没有意义;
用C++做程序,就要遵循C++的方法,否则你就改成C吧。 ...

恩,谢谢,一直都用的c,最近才用c++很多方面不懂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是在单片机里面用的,为了实现分时调用函数,所以用到了函数指针可以更好的管理调用任务,单片机里面用c++ ...

一种实现方法:
  • 定义一个基类:Task,包含若干方法,如run, stop
  • 从Task派生出具体的task,如DisplayTask,具体实现run, stop
  • 分时调用这些task的方法

网友D:
标准的做法,请参照 stl 里的 std::bind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种实现方法:
  • 定义一个基类:Task,包含若干方法,如run, stop

  • 谢谢,那样是不是我每加一个函数都要在基类里面添加一个,这样移植也是很麻烦,还是谢谢你的建议,我会试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标准的做法,请参照 stl 里的 std::bind

    谢谢你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