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板小批量还有多少降价的空间,大家投票?

楼主(2015-05-06):
一:降价的前提当然是保证质量,不偷工减料为前提,否则讨论没有任何意义,哈,想知道大家pcb小批量,批量在大家心目中的理想价位:
二:现在嘉立创电路板的配置:
1)板料:kb/华正  A级板料,8张玻纤布,板材铜厚17.5um   孔铜平均:18-20um
2)铜:南方特铜,  锡:千岛
3)生产工艺:干膜,供货商:台系长兴,长春
4)生产设备:全自动丝印机,全自动电镀线,全自动阻焊生产线。。。。。。。
5)检测设备:全自动aoi
6)品质保障率:抽测 98%-100%
三:嘉立创现在的小批量价位:
工程费:50元    板费:350元/平方米   菲林费:无   总费用=50+平方数(米)x350

邮费:广东省内包邮,省外:自费

四:在现在的价位上,你希望降多少?大家一起投票。。。。。。。。。。。
单选投票, 共有 157 人参与投票
8.28% (13)
61.78% (97)
1.27% (2)
28.66% (45)
您所在的用户组没有投票权限

网友:
够便宜了,包邮就行

网友:
顶楼上,够便宜了,包邮就行,还有就是多多在品质上面提升即可。个人意见哈

网友:
够便宜了,包邮就行
+10010

网友:
在有利润保证的前提下,能适当降价最好了。其实省外包邮费用很高吧。

网友:
不用降,包邮吧!

楼主:
省外包邮,如果顺丰标快的话,等同于降价60元/平方米 (1平方米4kg 一kb按15来算,就是60)    如用顺丰经济快递的话,等同于降价20(1平方米4kg 一kb按15来算,就是20):)

网友A:
对小批量价格不是太敏感,倒是希望能提供好一点的工艺,支持0.25孔4mil边环5mil线宽线距的话就不错了,当然价钱可以涨一点,不要翻倍就好~

网友:
对齐丝印就很好了。

网友:
有多少降价空间不清楚,不过前几天有个客户有8种板,每种板50块,在JLC算出的价格客户说比以前在别的地方贵好几百.

网友B:
把那个破工程费取消吧,每做一次就要一次。有点坑

网友:
唉,可悲的我们一直想花最少的钱享受最优质的服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那个破工程费取消吧,每做一次就要一次。有点坑

同意你的观点!

网友C:
17.5um? 1盎司不是35um吗, 多少板厂默认都是1盎司啊

网友:
小批量铜厚怎么变了

网友:
降价没必要了,有些隐性的限制适当放宽就好,就比如允许大板V成小板后小板面积最小多少,这种隐性限制JLC比别家还是紧很多的,比如我一片10*10板子做100PCS,但是这个10*10里面是V成50PCS小板,可能在JLC需要另收V费,别家不用~
我也很好奇这些限制为啥就没个明白说法,比如,多少条槽要另外加铣刀费,多少个V割另外加钱?

网友:
省外包邮就好。

网友:
我觉得工程费和板费可以不用再降,包顺丰经济速递就好,因为工程费和板费降再多对于很多人都没什么概念,但包邮意义不同

其实现在价格很给力了,没必要再降,我觉得可以在快递方面下功夫,大部分人的快递都都不需要时效性,需要顺丰标准速递的再补差价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17.5um? 1盎司不是35um吗, 多少板厂默认都是1盎司啊

过孔沉铜时表面的铜箔也会一起加厚,17.5um再沉18-20um,成品就是1Oz了。

网友:
我觉得降价空间已经很小了。或者说追求更低价格的用户群很小了。
不如提供更高工艺水平供选择,这个用户群更大。

网友:
1. 丝印对齐,印实;
2. 提高工艺能力到0.2mm孔,5/5mil 价格不涨或少涨;
3. 2oz厚铜板价格下调;

网友:
包邮给力。

网友D:
嘉立创为毛不在江浙沪开分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嘉立创为毛不在江浙沪开分部呢

不是有人帮嘉立创开了吗?  杭州嘉立创。。。  不过是个山寨嘉立创,欺世盗名

网友:
希望提供好一点的工艺,价格无需再降。

网友:
够便宜了,
就是打样与小批量的颜色费,能不能少点呀。
打样换个色,就得加50.。。
批量换色要100

网友:
  可以无丝印,,,能降低多少???  对于 成熟稳定的电路板,无丝印无所谓,,再加上 jlc 不忍直视的丝印,,还是不要得好,,,哈哈哈

网友:
省外邮费太贵了

网友E:
我从东莞发速尔到昆山大概第三天收到货,顺丰也是第三天收货,价格却贵了一半,要是省外能选其他快递多好

网友:
不差那点钱。。丝印 工艺在精细点就OK了

网友F:
降价没意义了,呵,希望每次做板能随板开出可抵扣的増值税发票

网友G:
工程费不要了。听起来也大气。

网友:
同意前面的道友。免邮费即可!

网友:
颜色费考虑下去掉或者降价了,我在别的地方做,颜色费是不收的

网友:
如果做一块10*10双面板,普通型的大约要多少RMB呢?

网友:
已经够便宜了,把丝印做好点就OK。

网友:
说实话,批量不差那几十块钱,嘉立创倒不如设置个价格阶梯或者取消绿油颜色费用工程等费用,还期望把你们的4层板也做成2层的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那个破工程费取消吧,每做一次就要一次。有点坑

对取消工程费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从东莞发速尔到昆山大概第三天收到货,顺丰也是第三天收货,价格却贵了一半,要是省外能选其他快递多好 ...

顺丰速度的优势已经不明显了,但是服务还是可以的,让人比较放心,物品保管的比其它快递要好一些

网友:
省外包邮。

网友:
四层板的费用降低点

网友:
颜色费用其他厂家都不收或收很少了。这个我看可以去掉或减少,貌似JLC其他颜色费用还要100大元。

网友:
提高质量就好了,价格蛮合适的

网友:
省外包邮

网友:
快递优惠就好 省外不指望包邮 每单优惠10元就好

网友:
价格不用降,对齐丝印就很好了。
低价难做出好东西,不如多花心思在质量上。

网友:
我觉得降,只要在保证利润的情况下,可以降一点,这个可以提升整个PCB行业的危机感

但是前提是一定要保证质量,包括板的直通率,丝印的美观度

如果降价会导致质量下降,我觉得还是不要降了,毕竟目前的价格,大家都是很能接受的

网友:
"话说产品说什么才算最低价格? 那好免费,行吗? 不行还得包邮, 那好也包邮行吗? 不行还得包安装, 那好也包安装. 不行你还得得送礼.好送礼. 不行还得送房,送车.... 好吧我想不出来你还想怎样了!"

网友:
价格已经很给力了,不用降。 进一步提高质量,给客户更多品质上的惊喜更好

网友:
相对降价而言,我更期望质量能稳定上升。

网友:
我只希望省内省外一视同仁。虽然珠三角的运费便宜。但也给省外来点给力的嘛!
就算不能全免,半免也OK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省外包邮,如果顺丰标快的话,等同于降价60元/平方米 (1平方米4kg 一kb按15来算,就是60)    如用顺丰经济 ...

希望JLC能够在江浙收购一家样板产

这样服务全国的话,基本本可以讲全国包邮了

其实做板,无非就是珠三角和长三角占了大头。

网友:
对于外观党来说,阻焊油每个颜色不要价钱就好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F:
降价没意义了,呵,希望每次做板能随板开出可抵扣的増值税发票

下单有这个选项哦,随货走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网友:
飞针测试全测免费也行

网友:
别降了,把铜做35um厚就行,俺做电源的,不太好意思做半个铜

网友:
降不降没所谓了,  只希望能在  拼板上 放宽点,  例如 同款板 免费V割.   或者  不同款 不超过5种 不算拼板等问题 放宽一下限制...

网友:
打赌:降350都会有人打沟

网友:
小批量的全测费最好能降一点,算上全测比其他厂家贵5%~10%,事实上哪怕很简单的板子确实有1%左右的不良率。

网友:
我觉得价格降一点的话影响不大,如果速度能提高一点更好

网友:
对PCB材质工艺不懂,一直在嘉立创做板(目前来是说做的也很少)
但是看到好些别人的板子漂亮很多
希望保证材质的同时把工艺上做的更完美就好了

网友:
袁总的降价帖子  变成大家的 吐槽贴了。哈哈  对于这么大的企业要实现人性化,符合每个人的要求是太难了

网友:
希望能做更高一个档次的工艺就好了,板材,油墨,丝印,1.6少批量500每平米都是可以接受,其他费用保持一样就好,顺便说下,
我自己打样的2.0厚蓝色板,怎么颜色蓝色又有点偏绿,不均匀,小批量会不会这样?现在打样在JLC,小批量在别的厂做(现在又还要多收1000元),如果小批量颜色均匀就在JLC做了
公司的板现在基本都JLC做了

网友:
期待包邮,到浙江快递有点小贵

网友:
四层六层能降就行

网友:
我基本都是小批量,一次几平米,合500/平,这款做了七八单,每次都收菲林费。我问起,答菲林过期了要重做,只好睁只眼闭只眼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H:
下单有这个选项哦,随货走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新増加的么,之前不有啊,
只有不能抵扣的増值税发票,

网友:
能包邮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F:
新増加的么,之前不有啊,
只有不能抵扣的増值税发票,

是的,后来新增的,2015年1月30日上线的。

网友:
能包邮,可以改颜色,价格不用降。

网友:
引用 网友G:
工程费不要了。听起来也大气。

我也觉得这样好。

网友I:
价格不用降了,小额也能开增票就好给公司交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价格不用降了,小额也能开增票就好给公司交代了……

1分钱也能开:) 现在基本上只有增票,能抵扣的不能抵扣,随货发的不随货发的,都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1分钱也能开:) 现在基本上只有增票,能抵扣的不能抵扣,随货发的不随货发的,都有 ...

那就OK了……

网友:
包邮就行

网友:
够便宜了,包邮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小批量价格不是太敏感,倒是希望能提供好一点的工艺,支持0.25孔4mil边环5mil线宽线距的话就不错了,当然 ...

+1

网友:
希望把颜色费降下来

网友:
价格可以了,省外包邮更好!

网友:
建议把使用什么牌子的油墨也公开下,让大家用起来更有数。

网友:
包邮才是最大的杀伤力,相信目前已经很好了。

网友:
能否制板加焊装一起办了

网友:
提高下质量和工艺,更好

网友:
其实小批量很关键的成本是运费和品质无法提升。
其实很多用户可以接受更高的价格,只是要求品质要有相应提升,比如更细的线宽与间距,更多颜色,更好的测试服务。
希望JLC在满足了80%用户低成本的要求之后,针对另外20%用户提供高附加值的服务,这部分利润率更高,客户忠诚度更佳,他们对价格不敏感,他们追求的是稳定与高品质,这些用户会带来源源不断的收益,不用担心突然冒出一家价格更低的就跑过去。

网友:
我觉得小批量的话,价格差个百把块不太明显,但希望能提高一些工艺,现在的器件都偏向高密度,,3,4mil的线,对于0.5的BGA... 这些能做出来才好.

网友:
价格很给力,包邮就好!

网友:
能取消V-CUT的限制就更好了。

网友J:
板材的成本摆在那里,玩这个板材多少钱没什么意义,350元一方不应该降价,而是要升价,起码升到400一方,保质保量,保证速度才是重点

例如引入了丝印机解决了 以前多年未能解决的丝印质量差的问题,这就是很好的例子!

关键是其他费用要降低:  首先杂色费要免掉,沉金降一半,全测费用降低到现在20%,这样才有用

真正拿PCB做产品的,不是学生玩一玩的, 基本都要全测,因为一片成品pcba里面的元器件成本比pcb本身贵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板材的成本摆在那里,玩这个板材多少钱没什么意义,350元一方不应该降价,而是要升价,起码升到400一方,保 ...

正解,PCB在批量生产中,一般只占10%

网友:
运费是个硬伤,上个月做了一小批量,就运费去了350多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