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通公司的WIFI和蓝牙开发板天线真心好玩

楼主(2015-05-07):
靠右边有两部分天线,看看像蚯蚓爬的,对于Wi-Fi 商品化的产品用陶瓷天线很多,像这样用PCB天线可以节约不少成本。
看图
http://zh-cn.broadcom.com/products/wiced/wifi/

网友:
这天线好犀利!

网友:
这,看着 都是 醉了,谁能讲讲。。。

网友:
WIFI的频率不低啊,搞这么长的天线干嘛

网友:
打听下多少钱1个?

网友:
天线没有这样的结构吧!如果有那这个野牛叉了,这么复杂的结构都能设计。

网友:
ti的芯片对PCB天线有专门的讲解

网友:
打的价格。多少钱一个?

网友:
天线这么个画法是怎么想出来的呢,有什么理论依据吗?

网友:
艺术?技术?

网友:
牛13啊 牛13啊 牛13啊 牛13啊 牛13啊 牛13啊 牛13啊 牛13啊 牛13啊 牛13啊 牛13啊 牛13啊 牛13啊 牛13啊

网友:
粗一看还以为是印花。这天线是学艺术的画的,不懂,哪一位搞天线大神科普一下。

网友:
博通的,WIFI模块?几百块?三百能拿下吗?

网友:
在哪能买得到?

网友:
9路十八弯,不明觉厉!

网友:
不明觉厉

网友:
不看评论根本没看到天线在哪儿

网友:
估计天线效果不怎么样啊

网友:
双天线好像是对称的                 并且貌似是独立的

网友:
记得之前看到过。。。

网友:
太强了,不知道什么道理

网友:
不明觉厉啊

网友A:
这个公司的资料比较难搞, 搞到资料不一定搞到芯片, 总之你不是大公司就别碰

网友:
不明觉厉呀
确实可行的话,设计天线的绝对是高手

网友B:
这两个天线接口什么名称?用什么可以插入连接?

网友:
IPX
外接天线,柱状天线的连接头

网友:
好天线  真想知道怎么画的 要学习哪些知识

网友:
这……艺高人胆大

网友:
这是需要多深的功底才可以设计出这种天线,感觉连仿真都很痛苦。

网友:
确实比较牛逼,最近我们打算用,这东西还不错

网友:
开发板估计就是随便画画而已,没考虑严谨设计。

网友:
没体现出怎么好玩啊

网友:
这个开发板能买到吗?

网友:
楼主,建议把板子给大家介绍一下

楼主:
统一回复有疑问的朋友:我也没有这款板子,所以才贴上了官网的地址:http://zh-cn.broadcom.com/products/wiced/wifi/
有一个客户非得要求我使用博通的一款定位芯片BCM4774,资料实在不好找,我去官网上看看,无意间看到LZ位的WIFI和蓝牙二合一芯片开发板,特别是PCB天线部分很有意思。
所以贴出出来和大家一起开开眼界。别无其他,我也没用过。。。

网友C:
引用 楼主:
统一回复有疑问的朋友:我也没有这款板子,所以才贴上了官网的地址:http://zh-cn.broadcom.com/products/w ...

还有WIFI 蓝牙 NFC的那   有专门解决homekit的方案哦

网友:
多有艺术细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WIFI 蓝牙 NFC的那   有专门解决homekit的方案哦

大公司就是NB,仅仅是GPS就推出了11种方案,从BCM2075到BCM4774.
针对市场细分的很好。

网友:
  不明觉厉啊!

网友:
谁有这个PCBA的原理图和PCB图啊?

网友:
好奇葩的天线

网友:
不明觉厉!!

网友D:
这个博通跟上海的博通是什么关系?不是同一家吧

http://www.bekencorp.com/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博通跟上海的博通是什么关系?不是同一家吧

http://www.bekencorp.com/

当然不是同一家,前段时间还一直打官司呢。

网友:
好奇葩的天线
好看还是好玩

网友:
我感觉像脑花!

网友:
仿真+测试定型估计下来不少功夫

网友:
开发板在哪买的?

网友:
天线有资料吗

网友E(2015-12-05):
lz你好,我在boardcom找了半天也没找到这个的硬件资料,您有找过么?
我很想画一版测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lz你好,我在boardcom找了半天也没找到这个的硬件资料,您有找过么?
我很想画一版测试一下。 ...

不好意思,当时只是找方案,没找到详细资料。

网友:
我去,吓尿了都…长见识了

网友:
这天线估计是瞎画的吧,如果计算的话太夸张了

网友:
反正就是玩玩的,估计天线就是搞个花头

网友(2016-07-04):
引用 网友B:
这两个天线接口什么名称?用什么可以插入连接?

IPEX 天线扣子

网友:
这个天线设计博通有专利

网友:
故意让别人没法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公司的资料比较难搞, 搞到资料不一定搞到芯片, 总之你不是大公司就别碰 ...

现在卖给赛普拉斯了
可以给小公司供货了。

网友:
象大脑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统一回复有疑问的朋友:我也没有这款板子,所以才贴上了官网的地址:http://zh-cn.broadcom.com/products/w ...

楼主让我们开了眼界,呵呵
不知道Broadcom的wifi还卖给Cypress了

网友(2016-08-13):
呵呵 运气挺好的!

网友:
这样弄到底是个什么说法

网友:
生产也麻烦呀 PCB的参数控制不好的话 大大的影响性能

网友:
wifi 和蓝牙都是2.4GHz的,为什么不共用天线呢?

网友:
看看就好,这天线,估计仿真可以的。实际效果我不知道

其实做射频这么久了,稍微计算,长度长不多就上了

网友:
哇,这个天线怎么画出来的,好厉害的感觉!

网友:
pcb天线很多……不过一般都是折线那种。网上找个wifi模块,很多都是。
至于这种怎么设计出来的……估计是要多次仿真,然后多次实际测试,才最终定稿的。

网友:
这个是wifi和蓝牙通用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