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坛兑奖的MAPS-Dock板和目前销售的MAPS-Dock板不一样的...

楼主(2015-05-07):
关于本坛兑奖的MAPS-Dock板和目前销售的MAPS-Dock板不一样的某些问题,请版主关注一下,谢谢!下面我罗列一下,由于我是菜鸟级别,可能有些地方没发现:
1,Dock板音频部分的插头不一样,请看图片。
2,本坛兑奖的Dock板没有reset按钮,并且按住MAPS-K64的reset按钮插入USB也没有出现bootloader盘。不能把固件换成JLINK。
3,现在销售的Dock板jlink调试插座下面有个跳线,不知道干嘛的?(是电源跳线,见下图)

4,还有一些不一样的请大家对照图片自行看看吧。
我现在的问题:这个Dock板我使用IAR7.2调试用CMSIS-DAP在MCU主板,单步及下载程序很慢很慢!而且这个Dock板的板载OPENSDA调试器在我电脑上是人体学输入设备,搞笑,请看图片:
。纠结加郁闷。
按住MAPS-K64的reset按钮插入USB也没有出现bootloader盘。不能把固件换成JLINK。FSL_TICS_ZJJ 版主关注了这个问题。让我新开贴仔细讨论。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p;page=1#pid8562959 这个页面。请版主给看看什么问题,感谢!

网友A:
楼主你好!
你有没有下载 手握藏宝图去寻宝 - 奔跑吧,兄弟 (2015.1.7资料已更新 里面的资料?
按照CMSIS-DAP Bootloader and Interface firemware update-CN.docx 文档,使用JLINK, 把里面的程序重新烧下。
K20 bootloader程序

网友:
和MAPS的板子是不一样的

网友B:
确实是不一样的  但是基本上没什么太大的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实是不一样的  但是基本上没什么太大的变化

你升级固件没有?说说过程啊,我现在升级jlink能正常连接,升级失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
你有没有下载 手握藏宝图去寻宝 - 奔跑吧,兄弟 (2015.1.7资料已更新 里面的资料?
按照CMSIS-D ...

版主你好,我现在可以正常连接,但是升级失败。请看图

什么情况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
你有没有下载 手握藏宝图去寻宝 - 奔跑吧,兄弟 (2015.1.7资料已更新 里面的资料?
按照CMSIS-D ...

抱歉。可能工程建错了,我再试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升级固件没有?说说过程啊,我现在升级jlink能正常连接,升级失败啊!

升级啥固件?USB下载的吗

网友C:
咨询下板子边角踮脚,这个叫什么名字.....一直没有找到过
这东西比铜柱方面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
你有没有下载 手握藏宝图去寻宝 - 奔跑吧,兄弟 (2015.1.7资料已更新 里面的资料?
按照CMSIS-D ...

报告教主,升级jlink成功,开心啊!感谢你的耐心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升级啥固件?USB下载的吗

已经成功了,哈哈,现在板载调试器变成jlink了,! 开心!

楼主:
引用 网友C:
咨询下板子边角踮脚,这个叫什么名字.....一直没有找到过
这东西比铜柱方面多了

这个真的不知道,我都不知道它是怎么安装上去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成功了,哈哈,现在板载调试器变成jlink了,! 开心!

不客气,能用就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升级啥固件?USB下载的吗

升级固件,直接就把K20的程序重新烧下。
烧成OPENSDAV2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真的不知道,我都不知道它是怎么安装上去的。

上面有个小孔,可以用针顶出来,分开后就是两件
一个支架,一个穿孔固定针

网友D:
你终于玩起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升级固件,直接就把K20的程序重新烧下。
烧成OPENSDAV2的。

了然  觉得用K20下载太慢了  手头也有Jlink  就没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成功了,哈哈,现在板载调试器变成jlink了,! 开心!

速度怎么样嘞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终于玩起来了

还请兄台多多指导 !目前IAR可以自己新建工程了,下了官方的库也玩了一下,呵呵

楼主:
速度,那是相当的快,调试下载程序单步什么的反应很快,比之前好多了,不用再买jlink了,不是怕花钱,而是速度真的上来了。呵呵

网友:
仔细看,还真不一样呢

网友A:
非常感谢你关于Kinetis的技术问题。如果你没有其他问题,我们将此帖默认为已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速度,那是相当的快,调试下载程序单步什么的反应很快,比之前好多了,不用再买jlink了,不是怕花钱,而 ...

卧槽  求一发教程攻略  我也要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常感谢你关于Kinetis的技术问题。如果你没有其他问题,我们将此帖默认为已解决. ...

好的,谢谢版主的耐心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