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不共地采集外部电压电流模拟量的方案讨论

楼主(2015-05-07):
一个系统中,CPU使用电池供电,但是电池充电时或者是在去掉电池时,都是随意可以准确检测到两个量的值(外部电压输入值(当电池去掉后或者损坏也可正常采集其值)),我试了试(仿真)差分方案(看到网友的建议弄得),但是有些许的不明白(稍后附图真相),还请坛友给予讨论一下,解决这个不共地的模拟量的测量互不干扰方案问题(也可以说是充电系统和电池在整个系统中随时的可以准确的测量其值,且不受两个量的互相限制,就是说可以真实的测出电池系统和充电系统的两个量的实时值)。

如图片中的所示,采用的是LM358运放(可换为规至规运放),对于运放的输入电压准确为多少?(不浪费电压值),运放的负极端是该接在充电电源负端,还是电池负端(单片机使用的是电池供电)?在图中的画黑圈的3号地方为何要接个电阻,那个什么作用?当去掉的时候的现象是直接的充电外部电压源和电池直接的共地,系统出现错误,仿真出错。
还有问题是,在运放的负极端接到电池上,系统运行后(充电外部电源和电池都存在),会在很短的时间内(但是明显的看到的数据在上升直到稳定的时间延时)达到数据的稳定;但是运放的负端接到充电外部电源上,系统运行后会立马进入稳定的状态,这是为何?
之所以要讨论这个问题,不单单是讨论一个简单的模拟电路的事情了,而是一个老师出现问题的一个知识点。还请坛友中的朋友给予解决。
关于参考点的选取是重点,但是拿不准,还请指点一二,如果这个问题很好的解决了,那这个论坛以后很少的出现类似问题的帖子了。因为我看到不少这样的帖子,但是都没有很好的解决,今天我也刚好用到,但是也碰到了类似的问题,就想花点时间,弄清楚和明白。
请路过的坛友们留下您宝贵的建议和看法。

楼主:
这是本人正在仿真的图,现在在焊接实际的电路,查找问题,看看有没有好的解决方案
还有就是,附图是protues软件仿真的,可能效果不是怎么的好,但是大概的可以看出电路的形式和原理,
电阻的选择可根据外部电压源的大小来匹配。这个方案,论坛里有出现过,但是感觉没有解决很好,所以又再次的发帖来详细的讨论,
朋友们都拿出点看法和见解,不管是新手还是大神,只要有意见提出我们就针对问题分析讨论,当然也可提出其他的好的方案,谢谢

网友A:
感觉这个仿真软件效果不好,建议焊接实物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这个仿真软件效果不好,建议焊接实物测量

正在焊接,要等一会儿的。东西不全,要找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这个仿真软件效果不好,建议焊接实物测量

嗨,电池没看清楚,搞得是我自己的手机电池,我还以为是废旧电池,完了,智能机不能用了。图片上不了。但是我会进行原理注释
大神勿喷!初步测试

楼主:
图中的运放的负端无论是接外部电压源的负端还是接电池的负端几乎是一样的(还在进行多次测量),因为有个两端负端的之间有一个电阻,所有的参考都是以电池的负端为参考电,图中的数据均是以电池的负端为参考点,得出的数据。图中的运放的放大倍数是10倍,实际焊接的出的电路测试数据是,放大倍数10.1倍。

网友(2021-12-01):
楼主,不共地测试电压是泽明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