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CC V5.05(106)字符集的BUG,请大家测试确认?

楼主(2015-05-07):
const char names[] = "深圳市电气技术有限公司";

我使用的DFP的例程修改,其他条件:

工程使用UTF-8编码,MDK编译器使用V5.05。BUG是编译器还是以GB2312解析字符串,导致解析成如下乱码而报错。

Blinky.c(49): error:  #8: missing closing quote
  const char names[] = "娣卞湷甯傜數姘旀妧鏈湁闄愬叕鍙?;
Blinky.c(51): error:  #65: expected a ";"
  int main (void) {

请大家帮忙,确定是不是个例?
如果属实,那么我只好再回到V5.04了。所说“版本”为编译器版本,请勿混淆。

网友A:
等下,我找找,不知道是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等下,我找找,不知道是不是

怎么样,你的结论是什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样,你的结论是什么?

我这样弄的是有用的,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这样弄的是有用的,可以

什么这样弄?触发条件,楼主位已经说清楚了吧。

网友B:
你把你的 UTF8 的 C文件,使用windows自带的记事本打开,在另存一个 UTF8编码的文件,在编译就没有问题。  记事本存储的文件,会在文本前面增加 文件头(EF BB BF)。  ARMCC 5.05 对没有文件头的UTF8文件 识别有问题, 而 MDK的编辑器保存的正好是没有文件头的UTF8文件。  低版本的ARMCC 据说没这个问题, 我没测试。

你可以看下我这个帖子:http://www.amobbs.com/thread-5619350-1-1.html,里面提到了,  最后无奈我更换为 IAR 开发环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把你的 UTF8 的 C文件,使用windows自带的记事本打开,在另存一个 UTF8编码的文件,在编译就没有问题。   ...

你的帖之前看过,但当时没有读懂。
MDK的编码选项[UTF-8 without signature] 等于 [UTF-8 without BOM],而它又需要标记才能正常,自相矛盾!
不过,既然它支持的是UTF-8,那也可以,转码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帖之前看过,但当时没有读懂。
MDK的编码选项 等于 ,而它又需要标记才能正常,自相矛盾!
不过,既 ...

这个无标识的情况下,识别原理,我也是搞不清楚, 不过我用了IAR 发现:

IAR 编辑器 保存的 UTF8编码的文件,也是没有标识(文件头),但是IAR 的 编译器 可以识别这种无标识的 UTF8 编码的文件。  反而IAR 不认识 用 记事本保存过的 UTF8文件(带标识文件头的), 也不能说不认识, 是提示前面那个文件头 的地方 有错误。

而其他的文本编辑器,比如 UltraEdit 自身 既能识别 有标识的,也能识别无标识的,  如果对某个文件进行修改, 有标识的保存后,还带标识, 无标识的,保存后还是无标识。

至于MDK的BUG,我现在已经不纠结了(当时确实纠结了好几天),因为我现在已经换了IAR环境了,而且以后都准备使用 IAR 而不使用 MDK了。我个人认为使用IAR 对 提高代码质量而言 更有优势,还有,IAR有很多的调试插件可以使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的帖之前看过,但当时没有读懂。
MDK的编码选项 等于 ,而它又需要标记才能正常,自相矛盾!
不过,既 ...

对了, 补充一点, 你提到的转码我也试了很多方式, 不管是用记事本转,还是使用 UltraEdit 转,  甚至 在系统设置里面把 编辑器使用 UTF8 编码设定好后,  新建一个文件,在保存, 只要里面出现了汉字字符串,都会出现那个问题。

你可以这样试一下, 你用记事本打开你的C文件, 另存为 UTF8 编码的文件, 然后把 系统设置为 UTF8编码, 这种情况下, MDK编辑器 以及 ARMCC 编译器 都可以正确识别。  但是,千万不能在 MDK里面修改文件, 因为修改保存过后, ARMCC就不认识了。  我认为这个确实是 MDK的一个BUG, 据说低版本软件没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了, 补充一点, 你提到的转码我也试了很多方式, 不管是用记事本转,还是使用 UltraEdit 转,  甚至  ...

试了下在Keil里修改代码,果然就又报错了,这么蹩脚,那我用老版的编译器了。
也就是,结论是ARMCC在编码上有问题,而Keil的编辑器是正常的,它帮我“修正”了编码。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了下在Keil里修改代码,果然就又报错了,这么蹩脚,那我用老版的编译器了。
也就是,结论是ARMCC在编码 ...

可以这么说。

我比较过 用记事本保存的 UTF8文件 和 Keil 保存的UTF8文件,区别仅仅是 开头  EF BB BF 的有无,其他部分都相同。

网友(2016-12-23):
mdk编译中文字符串是要用记事本保存为UTF8格式才能编译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