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思卡尔 MKL16Z128VFT4 Jlink keil 下载失败

楼主(2015-05-07):
最近项目用到了飞思卡尔的MKL16Z128VFT4 QFN48 芯片,采用Keil编程,Jlink(SWD接口 SWDIO SWCLK RST VCC GND)下载仿真。

Keil设置界面如下,可以看出Jlink可以识别到芯片

点击下载之后keil弹出错误框框:

按照网上的一些做法,修改RAM的地址,复位,降低时钟速度等等方法,都不能下载成功,所以发帖求救,求各位大神解救。

网友:
楼主你好!
你先使用JLINK-COMMANDER 连接下,看看是否能找到coretex M0+内核。

网友:
编程逻辑没有选错吧,有没有更加接近的?

网友A:
楼主板子是自己做的吗?
如果内核找不到,你要检查下电路:
RESET 上拉4.7K 到10K, 对地接0.1uf电容。
NMI 上拉4.7K到10K
SWD_DIO 上拉10K
还有,就是焊接温度不要过高,300度左右,否则芯片会被烫坏。

网友:
LZ问题解决了嘛,你的JLINK是正版吗?我的升级到4.90以上版本就会出现LISENCE的问题,请问这个怎么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板子是自己做的吗?
如果内核找不到,你要检查下电路:
RESET 上拉4.7K 到10K, 对地接0.1uf电容。

可是识别都芯片,就是不能烧写FLASH。
问题解决了,应该是把芯片焊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是识别都芯片,就是不能烧写FLASH。
问题解决了,应该是把芯片焊坏了~

好的,以后焊接的时候要注意焊接温度。

网友:
非常感谢你关于Kinetis的技术问题。如果你没有其他问题,我们将此帖默认为已解决.

网友B:
之前遇到一样的接上reset脚就OK;额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之前遇到一样的接上reset脚就OK;额

设计板子的时候,一定要按照KL系列的快速指南硬件设置规定的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