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双通道示波器“OURDSO Spring 2011”的問題

楼主(2015-05-07):
請教各位, 双通道示波器“OURDSO Spring 2011” 在沒有訊號時 , u4 ad9288第二位腳的電壓是多少呢?

网友A:
在没有信号输入时,2脚和3脚电压相同,大约为1v左右,这个可以参考AD9288的datasheet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没有信号输入时,2脚和3脚电压相同,大约为1v左右,这个可以参考AD9288的datasheet

好久没见魏坤你冒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