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了个MF47, PCB有点特别

楼主(2015-05-07):
老爸的MF47, 偶然发现PCB看起来好像有点特别, 然后给偷偷的拆了.....

这货实际上算是没有PCB吧, 那块板子我以为是陶瓷呢, 拿针划了一下, 发现是塑料,
但具体是什么材料就不得而知了, 知道的朋友可以指点一下.

整机图:

PCB?

刀盘细节:

这两个线绕的应该是检测电流的康铜丝吧....

板子, 不知道是什么, 不是陶瓷:

网友A:
楼主很喜欢折啊,我的金川MF-47里面的结构跟你这差不多。

网友B:
硬度如何,是不是 聚四氟乙烯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硬度如何,是不是 聚四氟乙烯板?

不是很硬, 针一划就有痕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很喜欢折啊,我的金川MF-47里面的结构跟你这差不多。

我就是手痒, 哈哈

网友:
这个是现代货

网友:
南京天宇的表还是不错的

网友:
还以为是陶瓷的

网友:
早些时候pcb的替代品? 你老爸的表你都忍不住要拆,看你老爸不打死你个熊孩子。

网友:
nanking47才是好表!

网友:
这个东西和几十年前的PCB材质差不多,很多指针是万用表都有这个东西,估计是用来代替小阻值,高精度,大功率的非标电阻的。

网友:
这个还算不错的啦,我觉得比用PCB的好,有色环有线绕,有些年代了,但是也不算老。

网友C:
天宇在南京大桥的引桥旁边好像。

网友:
心疼死你老爸了。。

网友:
聚四氟乙烯板吗?
比现在的环氧树脂高级多了

网友:
我手里有块NANKING MF47。

网友:
相机挺好。表一般。

网友:
2000年左右,我也有一块MF47,那时候主要用来修黑白电视机的,现在已经找不到了。

网友D:
看起来不错啊,以前一直想拥有一台指针式的,觉得反应快过数显的,而且比较直观,后来习惯了数字式的了

网友:
搞单片机也用MF47,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天宇在南京大桥的引桥旁边好像。

江宁那边,我去过他们厂参观过,老板不错,厂子也挺好。

网友E:
你找个 NANKING MF47的图片看看就知道了  我的是91年的 NANJING MF47 ,已经开始缩水了

网友:
那三个是线绕的精密非标电阻,康铜丝在板子另一面,照片能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找个 NANKING MF47的图片看看就知道了  我的是91年的 NANJING MF47 ,已经开始缩水了

wow, 这个看起来很实在.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起来不错啊,以前一直想拥有一台指针式的,觉得反应快过数显的,而且比较直观,后来习惯了数字式的了 ...

你可以买块台式万用表,精度不高五味半就可以。关键是能调整刷新率,速度超快,神马指针万用表?拜拜

网友:
电工世家啊,老爸也干这行

网友:
楼主照片拍得真好,刚一看还以为是陶瓷板呢,老表质量就是好,还有大红袍电阻
现在自己用的MF47万用表,里面都是0805贴片电阻居多,正常使用,一年坏了3个

网友(2015-06-23):
南京MF47的外磁万用表大部分是这种结构的,应该叫搭棚架焊接。

网友:
尼龙或pvc

网友:
尼龙和PVC都不耐高温,估计是PPS之类的材质,PTFE太贵几十块钱的东西不太可能这么大面积用。

网友:
没有见过,看看再说。

网友:
估计是聚四氟乙烯板

网友:
很高大上啊

网友:
这种表是MF47系列的高端型号,当时市场价格在80-100元,质量还是不错的了,现在市面普遍都是20元左右的MF47,板子就是渣渣的PCB,表笔铜芯只有几根头发丝细的铜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