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buntu 配置tftp 遇到unknown job tftpd-hpa

楼主(2015-05-07):
本人菜鸟一枚,第一次基础Linux,跟上网上配置了一下tftp,在安装tftpd-hpa的时候遇到这个问题提示unknown job tftpd-hpa 不知道怎么解决,求坛里的大师

网友A:
你这图没前没后的、看不明白。
把你的命令输入和输出(文本)贴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图没前没后的、看不明白。
把你的命令输入和输出(文本)贴出来。

问题好像解决了,我在root下操作出的问题,现在又遇到这个问题,再用sudo指令的时候,提示这个错误
sudo: /etc/sudoers.d is world writable

请问怎么修复~~~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题好像解决了,我在root下操作出的问题,现在又遇到这个问题,再用sudo指令的时候,提示这个错误请问怎 ...

su root
chmod 755 /etc/sudoers.d/

楼主:
引用 网友A:
su root
chmod 755 /etc/sudoers.d/

我能创建文件,但是还是这个

bb@ubuntu:~$ sudo mkdir /111

sudo: /etc/sudoers.d/README is world writable

bb@ubuntu:~$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能创建文件,但是还是这个

bb@ubuntu:~$ sudo mkdir /111

su root
chmod 440 /etc/sudoers.d/README

楼主:
引用 网友A:
su root
chmod 440 /etc/sudoers.d/README

谢谢,终于可以了~~~~~~~非常感谢
bb@ubuntu:~$ su root
Password:
root@ubuntu:/home/bb# chmod 440 /etc/sudoers.d/README
root@ubuntu:/home/bb# exit
exit
bb@ubuntu:~$ sudo mkdir /444
[sudo] password for bb:
bb@ubunt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