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仿真连接时问题

楼主(2015-05-08):
C2000使用TI的开发套件仿真,现仿真连接时出现如下提示,请问这是什么情况(我没有往FLASH安全区写过数据)?

C28xx: GEL Output:
Device Calibration not complete, check if device is unlocked and recalibrate.

网友(2015-08-14):
用过C2000的板 烧写期间误触碰复位按键等原因都有可能导致芯片被锁

网友:
仿真线太长就会经常死机,连接掉线,这个之前有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