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L26官方SDK中的USBCDC例子与上位机通信不通问题

楼主(2015-05-08):
编译SDK中的USBCDC例子,用串口调试助手测试,正常,

自己用VS编写串口通信测试,KL26只能收到一次数据,后面就收不到了

但是自己写的上位机程序和USB转232通信 是完全可以的

求助各位大神,帮我分析下会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你可以用示波器或者逻辑分析仪,测试下波特率什么是不是偏掉了,USBCDC能和串口助手通信,说明下位机那块问题不大,你需要找找波形,看看是不是上位机那边卡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用示波器或者逻辑分析仪,测试下波特率什么是不是偏掉了,USBCDC能和串口助手通信,说明下位机那块问 ...

谢谢啊  最后是上位机那弄了个什么东西 就好了  我不太懂···

顺便 怎么结贴···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啊  最后是上位机那弄了个什么东西 就好了  我不太懂···

非常感谢你关于Kinetis的技术问题。如果你没有其他问题,我们将此帖默认为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