胎压监测的另外一种方式——计算车轮转速差

楼主(2015-05-08):
出去玩了20天,昨天回来在地下室没仔细检查清楚车子就开车去上班了,但刚上高速没多远就看到系统显示右后轮胎压异常了。高速上没敢停车,在匝道靠边检查是胎压不足,轮胎已经开始发烫,赶紧出高速拿气筒加气。

我这个车子的胎压监测系统没有专门的传感器的,而是计算各个轮子之间的转速差异结合行车状态来判断哪个轮子欠压的。
个人觉得其好处是不用去换传感器的电池,不会因为通信异常而失去监测作用;缺点是反应太慢了,也不够精确。

网友A:
胎压正常跑一会儿也会发热,一刹车更是发热严重,刹车盘要通过轮毂辅助散热,最终传到轮胎上。
我觉得欠压贡献的热量应该比较小,一般胎压不会低到轮胎严重变形的程度。

网友:
什么车,这种方法好,不过静态就无法知道胎压。

网友:
不会因为通信异常而失去监测作用

网友:
这种胎压检测方式的车很多,大众很多车都是这样,效果还不错,特别是对于慢跑气。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胎压正常跑一会儿也会发热,一刹车更是发热严重,刹车盘要通过轮毂辅助散热,最终传到轮胎上。
我觉得欠压 ...

欠压的时候轮胎侧壁不停来回变形,发热巨大,最终过热导致爆胎。
大多数高速爆胎跟欠压有关。

网友:
好像只要带ESP的车子都可以有这种功能

网友:
这个方式是通过不同气压轮胎外径差异导致 转速差异来报警的,确实是不灵敏。

网友:
只要跑2公里不到,就可以检测到跑慢气.

网友:
打气筒不错啊

网友B:
大众很多车都有这个功能,看说明书,复位后需要采集20公里的轮胎数据后,才能起效。
ABS系统的顺带功能。虽然灵敏度不高,但有胜于无啊。特别是慢跑气的。每次打完气还得手动复位以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欠压的时候轮胎侧壁不停来回变形,发热巨大,最终过热导致爆胎。
大多数高速爆胎跟欠压有关。 ...

搜了一下,这种说法出处不明,也没有定量的分析。只找到一篇文科的验证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众很多车都有这个功能,看说明书,复位后需要采集20公里的轮胎数据后,才能起效。
ABS系统的顺带功能。虽 ...

试过,大概10Km左右,
有一次开车,总共20Km的样子,中间报警一次,清除后,到了目的地又报警了。

估计是看亏气的程度吧,去检查只有1.8,其他都是标准2.3。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搜了一下,这种说法出处不明,也没有定量的分析。只找到一篇文科的验证文。 ...

看下这个: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3/0518/16/6748474_286350179.shtml

这个文章说的原理比较合理:
http://dealer.autohome.com.cn/80701/news_12722183.html

网友:
我上次扎胎了。立刻报警!勉强能用。否则可能要开到轮胎报废

网友:
没有这个功能的车,能否通过 ODB来实现这个?

网友:
这种方式对已扎钉后慢漏气还是有用的,所以此类车一旦遇到报警最好还是检测一下胎压后再复位,对于快速漏气无用,即使轮胎爆了没一点压力的时候也不会报警的。

网友(2015-06-08):
这种属于间接式的胎压监测

网友:
引用 楼主:
欠压的时候轮胎侧壁不停来回变形,发热巨大,最终过热导致爆胎。
大多数高速爆胎跟欠压有关。 ...

受教了。

网友(2015-12-21):
和我一样常备打气筒,大小也差不多,100下可以增加0.1个气压 ,很健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