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采样问题咨询

楼主(2015-05-08):
三相电机相电流采样之后进行clark,park变换之前需要对这些数据作何处理?是将采样到的正弦电流瞬时值换算成有效值,平均值,或者这些瞬时值直接给clark,park变换算法中处理,还是其它?

网友A:
瞬时值,字数不够补一下

网友:
实时值,不需要转换,同二楼。

楼主:
引用 网友A:
瞬时值,字数不够补一下

恩,谢谢。那不用换算直接用采样瞬时值的话,如果程序中需要判别电流大小、是否过流的话,是否就需要算出电流有效值了,还是用峰值来判断是否过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