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4463抗干扰测试

楼主(2015-05-08):
si4463做接收端,GPIO0在同步字到达时产生断言。单独与之匹配的发送端发送时问题不大。但是加了个频率偏移了一点,通信参数不同的干扰源时,一分钟不到,接收端就死机了,gpio0产生不了中断,对si4463重新初始化之后能够恢复接收。
1、si4463是否需要向cc1101那样定期进行矫正?
2、配置采用WDS3配置,custom packet RX模式,fields数为2,同步字前导码均有,采用可变packet length。

网友:
没遇到过这种现象。

网友A:
估计还是程序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还是程序问题。

刚刚又测试了下,还是在cc1101上遇到的老问题了。发送端信号弱一点发送的信号质量差一点导致这个问题,之前在cc1101上也遇到过,现在没想到在si4463上又遇到了。发送端发送的信号质量好的话现在还没遇到这样的问题。用发送质量差的那个测试了下,死了好几回了。示波器测gpio0那个脚,死机之后一直没有高电平输出。

网友:
你再仔细看看发送接收程序,估计是哪里有bug

网友:
手上正在做SI4463的项目,明天测试一下试试

楼主能不能详细说说你是怎么测试的,我来帮你验证一下

网友:
楼主能不能详细说说你是怎么测试的,我来帮你验证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程序有问题,我之前出钱买过一个本论坛兄弟的程序(只是一个例程),非常稳定。 ...

我用的淘宝买的板子的例程。能否给个那位兄弟的利息方式,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淘宝的那程序不行的,根本就没有纠错处理,只是一个简单的演示程序,我被那个程序害死,现在用的是别人公 ...

给个程序呗

网友(2015-08-12):
我也试过,接收会出现死机的,现在也没有搞懂

网友(2016-12-09):
我也出现过接收会死机,在压力测试下,多设备同时发给一个设备,然后那个设备收到后马上发出去,长时间会死,通信以及寄存器都正常,只能软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