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一个带数码管的USB3.0 HUB 卖家自称良心山寨企业

楼主(2015-05-08):
TB 淘的。

红色显示是电压,蓝色电流。

正面

拆开数码管,通电后显示

背面主芯片是VL812

负载一个HUB 显示变化。

网友:
能用摄像头不?前段时间买了个,居然用不了摄像头,QQ视频老是断

网友A:
连洗板水都舍不得用 =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连洗板水都舍不得用 = =

洗板水有害身体,很多公司不用了。现在电脑主板很多都不干不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洗板水有害身体,很多公司不用了。现在电脑主板很多都不干不净的。

看着难受= =

网友:
不知价钱多少呢?合适的话弄一个去!

网友:
硅胶线,良心+1

网友:
不知价钱多少呢?+1

网友C:
是这个吧?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p;abbucket=8#detail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是这个吧?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10.ff8F6H&id=45162980008&ns=1&_u=8205r118c5 ...

这才是工程师写的说明啊!哈哈,我都准备一个了。

网友E:
taobao上也没仔细地说明下各个插座的特点,
lz既然拆都拆了,说明下使用的方法,
比如输入插座是什么类型的?
usb电压电流检测是1个输出头,还是检测所有输出头的电流?
好像提到有2个插座用于输入,其中一个是为了提高供电电流, 请图示是哪几个?
看到好像还有一个micro usb插座,是什么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才是工程师写的说明啊!哈哈,我都准备一个了。

是啊,还是读这种产品说明舒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洗板水有害身体,很多公司不用了。现在电脑主板很多都不干不净的。

表示没见过 不干净的新主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这个吧?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10.ff8F6H&id=45162980008&ns=1&_u=8205r118c5 ...

是广州这家的。看了好久才下手买了两台。用料确实对得起价格。

楼主:
引用 网友E:
taobao上也没仔细地说明下各个插座的特点,
lz既然拆都拆了,说明下使用的方法,
比如输入插座是什么类型的?  ...

1.检测所有输出头的电流
2.总共有4个USB3.0孔,可以冲安卓机,
3.有个USB2.0的孔在侧边,可以冲苹果机  我试了 iPad 达到1.65A  收到没有说明书。也是看TB 卖家说明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1.检测所有输出头的电流
2.总共有4个USB3.0孔,可以冲安卓机,
3.有个USB2.0的孔在侧边,可以冲苹果机   ...

谢谢说明,
可以深深感受到,taobao卖家绝对是技术员,
绝大数技术员都是认为我知道的别人也肯定应该知道,所以说明书有什么用呢,也不知道怎么写

网友F:
请问楼主,他这个是一转几的HUB?

网友G:
有点想看旁边那个的拆图!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点想看旁边那个的拆图!

晚些满足你的好奇心。现在有点忙!

网友G:
引用 楼主:
晚些满足你的好奇心。现在有点忙!

嘻嘻,那就有劳兄台了!

网友:
绝对是电工写的产品介绍。不错,帮顶。

楼主:
引用 网友G:
嘻嘻,那就有劳兄台了!

对比,左边是黑色的,右边是白色的 (黑色的不能给苹果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谢谢说明,
可以深深感受到,taobao卖家绝对是技术员,
绝大数技术员都是认为我知道的别人也肯定应该知道,所 ...

micro usb插座 是给移动电源供电 插头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楼主,他这个是一转几的HUB?

4+1

网友:
感觉还挺不错的啊

网友:
usb还是有点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有点想看旁边那个的拆图!

+1

好眼力

网友:
确实还是过得去,板子洗一洗就更漂亮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对比,左边是黑色的,右边是白色的 (黑色的不能给苹果供电)

Soga,黑色的不能给果机充电是不是没有做电阻采样

楼主:
引用 网友G:
Soga,黑色的不能给果机充电是不是没有做电阻采样

我了解的,这个芯片就支持一个充电口。

网友:
看介绍有些头晕
似乎就是普通HUB+USB电量显示的合体?

网友:
感觉做工还可以

网友:
板子做工不错,淘宝里面算是有良心的产品了。。

楼主:
我发现个 新问题,发现这个hub的外接供电会回流到电流,症状是关机后 电脑机箱的指示灯常亮。而且电脑不能正常启动了,拔掉对应hub的usb线才能启动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p;extra=#pid8571459

网友:
看某宝说明相信是良心货,考虑入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