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以为M$最傻B,没想到Intel更傻B,屏幕过扫描居然没法调

楼主(2015-05-08):
RT。RTD2662,自定义固件,通过HDMI接入,Intel核显只要进系统就看不到四边。查了好久才发现是识别成TV导致Overscan。靠,老子用TV你妈B过扫描干吗?能不能点对点?无语,不能!驱动没处调!真J8傻B。

M$傻B的地方是,Win8的J8的电容屏点到哪却点不到那!不信你可以试试,右键一个文件,属性,然后点标题行下面的Tab,看你几次能点中。超大屏幕的就算了,笔触的就算了,针对的是手触Win8平板,傻B的Win8,傻B的触屏,烂得一塌糊涂。

这是地球上唯一两家采用非人类思想设计软件的公司。估计是专门为游戏爱好者和电影爱好者设计软件的公司。实在是无语了。现在的解决方法只有一种:重新烧EDID。没办法。四边看不到用毛。

网友:
估计是平板比较垃圾吧 我用索尼超极本感觉好好的

网友A:
电视的标准中就要求过扫,好像是电视处理的,不是显卡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视的标准中就要求过扫,好像是电视处理的,不是显卡的事!

那是老式CRT电视。新的数字电视全都是直接点对点的,显卡仍然要输出过扫,实际就等于变相把四边给掐掉了。即,上下左右各剪8个像素,对1080P来说,实际输出则只有1904*1064而已。不是图像变大了,而是输出像素个数变少了。这就是Intel傻B的地方。

网友B:
win8的体验感  比安卓差多了   跟苹果更不是一个档次~~~~~~

楼主:
引用 网友B:
win8的体验感  比安卓差多了   跟苹果更不是一个档次~~~~~~

不是一般的差。如果没有触摸屏的那个非人设计,还能跟其它拼一下。但是,那个缺陷是不可容忍的缺陷,也意味着,M$已经失去了和Android以及IOS拼比的底牌。想一个触摸就做不好,还能做好什么?我在M$论坛上发过这个问题,但是似乎没有一个人问过类似的问题。看来已经开始没落了啊。

网友C:
搞了半天不知道LZ的设备是啥.只能说两点.

1,win8的触屏好不好用跟系统是没关系的,目测还是驱动问题,如果是高分辨率屏幕的话显示里面把字体调大就好了.高DPI屏幕的问题除了苹果以外目前地球上没人能解决.苹果的解决方法是他家就那几款产品,所有参数硬编码,硬编码你怕不怕?win8平板出货量那么大,如果触摸屏真的这么不堪,消费者都是SB吗?

2,显卡的问题,我用过的win8平板显卡设置都好多内容啊?是不是没有装intel显卡的控制面板?

说到底,不知道LZ用的啥设备,只能说适配的太烂,跟基础供应商有啥关系.本身出货量这么大的东西,基本的使用都保证不了,难道消费者都是SB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是老式CRT电视。新的数字电视全都是直接点对点的,显卡仍然要输出过扫,实际就等于变相把四边给掐掉了 ...

你怎么认为电视就是点对点?貌似同样的大平板电视形状的东西有两种,一种是叫电视,一种叫监视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搞了半天不知道LZ的设备是啥.只能说两点.

1,win8的触屏好不好用跟系统是没关系的,目测还是驱动问题,如果是 ...

Win8平板你真见过那么多人用吗?搞笑。我见用IPAD的比用WIN8平板的多多少倍。

再次声明,不是驱动问题,而是系统问题。我已经在LZ位说明清楚了,按照那个操作方式,你就会发现问题所在。不是你点的不准,而是你根本点不到那个地方!

网友D:
你用过好的电容屏?图片区域和文字甚至点区域,哪个级别要求高?2种设计目标和理念而已,难道你现阶段能用ipad办公?电容屏本来精准度不高,要软件模糊智能识别。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用过好的电容屏?图片区域和文字甚至点区域,哪个级别要求高?2种设计目标和理念而已,难道你现阶 ...

聒噪。你先按我说的做一下就知道是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