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频繁起停换向,哪种算法更适合

楼主(2015-05-08):
同标题,由于启动和换向间隔非常短,电机就在做反复的起停,哪种方法能够减低功耗的损失和更好的控制电机,目前使用的就是PID,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网友A:
小功率电机直接用固态继电器控制好了,2KW以下的。何须什么pId?

网友:
你这是打算做什么?好奇

网友:
什么电机

网友:
电焊送丝机?

网友B:
电机要换方向,还能有算法来搞?

网友C:
在电机频繁换向下使用pid,我前一段时间也做过,但是效果不理想,我是前一段时间才了解pid,对于pid的理解就是更改输出的大小,却不涉及方向,lz能否请教一下你的思路

网友D:
换伺服啊,哈哈,反应快~~

网友E:
变频器了,这还不好说

网友F:
看一下电机频繁启停会不会烧   什么电机?   如果是重复性的往复运动为啥不用纯机械的方式解决呢?

楼主(2015-11-10):
引用 网友D:
换伺服啊,哈哈,反应快~~

尺寸有限,是频繁换向控制角度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一下电机频繁启停会不会烧   什么电机?   如果是重复性的往复运动为啥不用纯机械的方式解决呢? ...

要控制不同的角度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变频器了,这还不好说

尺寸有限,是频繁换向控制角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伺服啊,哈哈,反应快~~

是带有减速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电机频繁换向下使用pid,我前一段时间也做过,但是效果不理想,我是前一段时间才了解pid,对于pid的理解 ...

有位置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要换方向,还能有算法来搞?

频繁换向控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功率电机直接用固态继电器控制好了,2KW以下的。何须什么pId?

需要控制位置

楼主:
直流无刷电机

网友G:
我的是步进电机,哈哈,现在有点噪音,纠结

网友:
能否说下你用PID控制的思路。

网友:
就是有感无刷舵机吧!用方波或FOC都可以的,也就是做伺服控制。

网友F:
让机械的计算下加速度啥的吧  或者整体惯量   看看机械上选型有没有错误

网友H:
伺服控制就好吧,另外PID算法可以试着升级下,滑变PID啊,非线性PID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伺服控制就好吧,另外PID算法可以试着升级下,滑变PID啊,非线性PID啊...

伺服控制不可以,非常小,位置有限,滑变的话意义不大,我只是对位置进行控制

网友I:
按照楼主说的,启动和换向间隔时间很短,那电机反复起停也很正常。如果要做到平滑,就只有反复在PID算法上研究了,系数好好弄一下。

网友J:
用音圈电机,够快了吧!
能不能大致讲一下具体的构成,不然怎么帮你想呢?
有没有减速齿轮?
行程多大?

换挡电机?这个需要力矩控制的喔,不然会伤齿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用音圈电机,够快了吧!
能不能大致讲一下具体的构成,不然怎么帮你想呢? ...

超声波电机成本太高,主要是电机需要控制正反位置,位置可变,频响大概15hz,幅值10度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I:
按照楼主说的,启动和换向间隔时间很短,那电机反复起停也很正常。如果要做到平滑,就只有反复在PID算法上 ...

现在控制可以实现,但是这样的话非常费电机,而且电流比较大,有没有更好的方法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J:
引用 楼主:
超声波电机成本太高,主要是电机需要控制正反位置,位置可变,频响大概15hz,幅值10度左右 ...

音圈电机不是超声波电机!

搞技术的基本都可以玩两下PID控制,但这只是皮毛,还没有深入到真正的核心,可这个时候很多人就说不是有了效果吗?还有什么xx 控制,神经控制,只是没有时间再调了,其实真正的难度才刚刚显现。

你的负载多大,如果够好玩的好,我说不定可以试试!
能讲一下工作过程吗?你的表述很难猜,也失去了你问的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J:
音圈电机不是超声波电机!

你的负载多大,如果够好玩的好,我说不定可以试试!

负载大概3nm左右,就是通过计算得到位置,然后控制位置啊,只不过位置是在频繁换向,因为算法里算出来基本是个正弦波

网友I:
引用 楼主:
现在控制可以实现,但是这样的话非常费电机,而且电流比较大,有没有更好的方法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

我觉的只有从硬件方案上下手,软件再优化也无法解决反向电机起停这个硬伤。只要有起停,必然耗电。这跟汽车一样的道理,反复起步和刹车非常废油。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觉的只有从硬件方案上下手,软件再优化也无法解决反向电机起停这个硬伤。只要有起停,必然耗电。这跟汽 ...

所以现在就是非常耗电,最主要的是反复启停浪费响应时间

网友J:
你这个东西很有商业价值吗?没法搞懂到底在做什么,都在猜。
就算有价值,一个想法没什么怕人家知道的,因为要做好还是相当不易的。

没法帮你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这个东西很有商业价值吗?没法搞懂到底在做什么,都在猜。
就算有价值,一个想法没什么怕人家知道的,因 ...

流程很简单,就是控位置,但是因为位置比较小,所以不好控制,

网友K:
功率都不说,你买个舵机,好多功率级

网友J:
引用 楼主:
流程很简单,就是控位置,但是因为位置比较小,所以不好控制,

我刚做了个大力舵机,用磁编码器的,0.04度分辨率,正反转都挺快的,不怎么耗电啊。
你是说你的位置指令是正弦信号,10度摆动,15hz频率,你要做跟随控制?

要不给你个视频,你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刚做了个大力舵机,用磁编码器的,0.04度分辨率,正反转都挺快的,不怎么耗电啊。
你是说你的位置指令 ...

有没有试过正弦信号10度15hz时的电流信号,这样判断舵机的动态特性呢

楼主:
引用 楼主:
有没有试过正弦信号10度15hz时的电流信号,这样判断舵机的动态特性呢

控制信号,写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让机械的计算下加速度啥的吧  或者整体惯量   看看机械上选型有没有错误

根据减速比和电机的转速力矩计算的还是应该没有问题的,原来的驱动可以满足要求,从重新选得驱动电流上不去,达不到原来的指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功率都不说,你买个舵机,好多功率级

我选择控制方法跟功率有什么关系

网友J:
引用 楼主:
有没有试过正弦信号10度15hz时的电流信号,这样判断舵机的动态特性呢

可以试试,我得先用个DAC做个15hz的正弦波,摆动幅度在10度。不过这个没有负载啊,我这个出力超大的,但是它的主轴最大转速是30RPM,转速慢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的是步进电机,哈哈,现在有点噪音,纠结

噪音可能跟你控制波形的频率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J:
可以试试,我得先用个DAC做个15hz的正弦波,摆动幅度在10度。不过这个没有负载啊,我这个出力超大的,但 ...

力量大加上负载影响不大,对电流有影响,但不影响动态特性

楼主:
引用 网友J:
可以试试,我得先用个DAC做个15hz的正弦波,摆动幅度在10度。不过这个没有负载啊,我这个出力超大的,但 ...

那估计你的到不了这个频率,我的输出转速要高一些,在电机反复起停旋转时,电机电流会变很大,超出带宽后幅值迅速衰减,你可以试一下大概能到多快,可以软件编写个程序,不需要硬件给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根据减速比和电机的转速力矩计算的还是应该没有问题的,原来的驱动可以满足要求,从重新选得驱动电流上不 ...

那就是驱动问题了   只能更换驱动了

网友F:
或者算出加减速度曲线   让电机去走    类似于电子凸轮的方式可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或者算出加减速度曲线   让电机去走    类似于电子凸轮的方式可行吗?

电子凸轮的尺寸大概多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子凸轮的尺寸大概多大

那不是实际的凸轮  其实就是用控制器生成类似凸轮的轨迹   详细解释搜索下  网上一堆

网友:
我有点明白你的问题了。

你是不是用H桥做有刷直流电机的正反转驱动?带有减速齿?
电机的运行方式是不是在小角度内周期性来回反复运动?是不是只在转向交替的时候电流会突然变大?

你可以先回答,再告诉你解决方法。

网友L:
你要说PID控制器,那我给你推荐个:ADRC控制器,替代PID,效果很牛逼

网友J:
引用 网友L:
你要说PID控制器,那我给你推荐个:ADRC控制器,替代PID,效果很牛逼

请问你自己搞定了吗?还是看论文说不错,毕竟论文的东西……

网友L:
引用 网友J:
请问你自己搞定了吗?还是看论文说不错,毕竟论文的东西……

没有。你可以看下。未来电机驱动的发展方向。目前刚刚证明好稳定性。

网友J:
引用 网友L:
没有。你可以看下。未来电机驱动的发展方向。目前刚刚证明好稳定性。

可以了解一下。
发展方向?哈哈

网友L:
引用 网友J:
可以了解一下。
发展方向?哈哈

就是用来解决:PID的超调和响应速度之间的矛盾。我个人觉得还是不错的。给你贴一个文档: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 ... VGj2qH6WSds0vUmEbWm

希望有所收获。这个算法应该能够实现转速平稳过渡,无超调;

网友:
电子凸轮--这是软件,大概1k行的尺寸

网友J:
引用 网友L:
就是用来解决:PID的超调和响应速度之间的矛盾。我个人觉得还是不错的。给你贴一个文档:
http://wenku.b ...

谢谢,能搞个完整版的下载吗?
看起来是个好东西,不知道实现起来怎么样?

现在的一些人动不动就是传递函数,状态空间,系统建模之类的,还得意洋洋的感觉,都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对于四轴还要建立仿真模型,有点觉得不可思议!

网友L:
引用 网友J:
谢谢,能搞个完整版的下载吗?
看起来是个好东西,不知道实现起来怎么样?

我看有部分论文里面有用到。我个人觉得,除非你非常在乎控制的平滑性,否则PID完全能够满足一般控制系统的要求。
PID相比于ADRC而言就一个缺点:“超调”与“响应速度”之间的矛盾没有办法解决。
ADRC里面涉及到的非线性函数都比较复杂。我个人觉得不好搞。
还有,如果对整个系统比较了解的话,模糊控制还是可以得。

网友J:
引用 网友L:
我看有部分论文里面有用到。我个人觉得,除非你非常在乎控制的平滑性,否则PID完全能够满足一般控制系统 ...

我也觉得ADRC还是搞得挺复杂,没有像他所声称的算法简单,易于实现。
如果真的很简单,就不要搞那么多看得眼睛疼的公式在里面了,难道有什么意思还不能用简单直白的语言讲出关键的思想吗?!
通过他们的说明,证明了我在读书时的一个观点,就是现代控制理论没什么鸟用,还是老老实实把经典PID搞好,受用终身,我真的把这个时间节省下来了(反倒是到图书馆看了很多有用的书),太幸运了。

在多数应用中,其实用PID就有很好的效果了,PID也不是他们所说的那么糟糕,连他们自己都在论文中说PID的应用达到90%以上,我等普通工程师基本都能做的都应该在这个区间之内吧!

那些动不动就是建模的家伙们该清醒了!甚至还有人动不动就鸟希望求助的坛友能写传递函数吗?你NB你可以写,但你要最终把问题搞定!

有个清华的博士也是做个开关磁阻电机的转速闭环控制,一上来就是传递函数,极点配置,MATLAB,但搞了快两年还没有搞定!很简单,转速在300RPM到25000RPM间精准定速,低速大负载要一转不差(负载会从开始的近乎空载直到接近电机最大出力),低速下突加、突减负载基本感觉不到什么超调,对于变化很大的负载不用调参数,可以更换不同电机,也不用调参数。

我觉得他能不能不要那么的专业,那么的装逼,先摸一摸带有油迹的电机,放下身段问一下客户使用的场合,自己仔细用心揣摩一下不可以吗?在客户面前装逼就是个SB。

建议大家看看下面这篇文章对所谓的”现代控制理论“的评论吧,就是ADRC的作者写的喔!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伺服啊,哈哈,反应快~~

伺服反应比步进电机要慢很多

网友M:
步进电机不知道咋样。理论上,步进电机随意反向对电机无任何影响。就是反应速度慢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M:
步进电机不知道咋样。理论上,步进电机随意反向对电机无任何影响。就是反应速度慢了点。 ...

反应慢,一般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也觉得ADRC还是搞得挺复杂,没有像他所声称的算法简单,易于实现。
如果真的很简单,就不要搞那么多看 ...

找个合适的算法,叫bang-bang 控制,PID的一种变形,可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J:
谢谢,能搞个完整版的下载吗?
看起来是个好东西,不知道实现起来怎么样?

如果能建立模型,当然更好啦,但是有些不是很好建模

楼主:
最近找到了比较合适的算法,叫bang-bang控制,比较适合类似的应用,如果有需要类似的功能的可以参考这个算法

网友(2016-02-01):
有这么多大侠参与是好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