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GPS模块如何选型

楼主(2015-05-09):
最近有个GPS+GPRS定位的项目,没做过,不知道如何选型,度娘了一下,好像SIM908和u-blox用的比较多,大家能指点下怎么选吗?还有处理器一般选什么的比较合适?谢谢~

网友A:
这个问题好,定位精度要求功耗什么的要求好点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好,定位精度要求功耗什么的要求好点就好

希望功耗低点,用锂电池供电,尺寸小点~可能还会带上蓝牙。

网友B:
功耗低的话可以用u-blox MAX的M8C,体积也只有9.7 x 10.1 x 2.5 mm
http://u-blox.com/zh/gps-modules ... t-gnss-modules.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功耗低的话可以用u-blox MAX的M8C,体积也只有9.7 x 10.1 x 2.5 mm
http://u-blox.com/zh/gps-modules/pvt- ...

正在看u-blox网站里的文档,种类也挺多,还不知道价格都怎么样。

网友(2018-03-30):
选GU620,精度2米,超低功耗,稳定性强

网友C:
现在GPS模块便宜的有哪些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GPS模块便宜的有哪些啊

simcom用的比较多,还有移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