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动对mpu6050的影响

楼主(2015-05-09):
最近玩STC的四轴,买的套件。调了几天,一直飞不起来。表现为加油们时一个浆回不转,以为是程序的问题,但换了几个还是不行。后来把mpu6050的数据发出来才发现问题。6050的y轴加速度数据电机不转时很正常,但电机一工作就开始往小的方向偏,而且很有一致性。换了一个6050后就好了。但从数据上看也有一点。只是很小。想想应该是震动影响了数据。
看现在的四轴都是把6050直接安装在机架上的,这样避免不了震动,虽然用软件滤波,但还是会有误差。我认为对6050进行减震安装才是最好的办法。比如将6050装到海绵上。

网友:
做的怎么样了

网友:
额,这个还真没注意过,不过应该影响不大了,毕竟成功飞起来的都是直接焊的。其实姿态解算不怕不准,就怕这个不准随时间累加。因为静态的不准可以用偏置抵消掉。

网友:
6050 是pcb结构的四轴 应该在最中间 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