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最大程度提高SDRAM的传输效率?

楼主(2015-05-09):
以写为例,即便突发写一页也只有256个字节,但是每进行一次这种突发还得先激活,再等两个周期开始写数据,完了还要precharge,又得等,就把传输效率降低了很多啊。如何才能使得效率最大化?尽量接近每个周期都在写数据

网友A:
你说的激活预充等等消耗时间加起来大约只占一次页突发的10%,你根据数据存储速率需求,算算给定频率下够不够用

网友B:
处理器有CACHE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激活预充等等消耗时间加起来大约只占一次页突发的10%,你根据数据存储速率需求,算算给定频率下够不 ...

没有什么技巧来提高传输效率吗?我在想对一个BANK预充之后能不能立刻激活另一个BANK啊,这样是不是能省掉预充等待的时间,让那个BANK自己在那预充我直接访问下一个BAN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处理器有CACHE吗?

是用FPGA做的

网友:
BANK交错读写

网友:
FPGA好办啊,两片交错就可以了。

楼主:
综合大家给的思路我现在想到最快的写的方法是:

写256字节——激活下一个BANK——NOP——预充电——下一个BANK写256字节

然后就这样循环。但是每写256个字节还是有额外3个周期不在写数据……我是不是太贪心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综合大家给的思路我现在想到最快的写的方法是:

写256字节——激活下一个BANK——NOP——预充电——下一个 ...

刷新的时间不算么, 一次只能256? 芯片限制? 我的一次写入1024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刷新的时间不算么, 一次只能256? 芯片限制? 我的一次写入1024

因为写入的数据64ms内取出的话就可以不刷新了,一行多少个字节跟芯片容量和位宽有关

网友B:
引用 楼主:
综合大家给的思路我现在想到最快的写的方法是:

写256字节——激活下一个BANK——NOP——预充电——下一个 ...

要求这么高,DDR2,DDR3吧,还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求这么高,DDR2,DDR3吧,还便宜

SDRAM在我这应该刚好够用,只是想研究一下怎么把传输效率做到极致。DDR2比SDRAM便宜啊?能不能给说说大概价格对比啊

网友B:
大容量的当然便宜了,SDRAM用的越来越少了,尤其工业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容量的当然便宜了,SDRAM用的越来越少了,尤其工业级的

嗯,大容量的基本直接上DDR2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容量的当然便宜了,SDRAM用的越来越少了,尤其工业级的

但是看到某些小容量的SDRAM还不到1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