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lash memory的读写

楼主(2015-05-09):
现在想把一个测量得到的数据表格(用于校准,格式如下)写入到AT45DB021中,请问怎么组织数据结构比较好,比较方便读入数据(需要哪个路径,哪个频率点,就读入对应的数据进行校准)。数据表格如下:

frequency,value
(1)path1
10,20
11,23
12,24
......

(2)path2
10,28
11,29
12,23
......

网友A:
我也在找这方面的资料
我现在的做法是建个结构体。

结构体  ///-------上个数据地址
               --------下个数据地址
               ---------数据
把结构体按顺序存到flash。

在单片机这边,内部flash,记住最后一次。通过读回的数据读前一次。

就是在flash,page存满一页的时候有些麻烦。还没调得很顺畅。

打出来接受批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在找这方面的资料
我现在的做法是建个结构体。

我也是准备这么做, 但是需要结构体所占的位数, 数据相差比较大,就比较麻烦.

如果你调好了, 让我欣赏一下.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也是准备这么做, 但是需要结构体所占的位数, 数据相差比较大,就比较麻烦.

如果你调好了, 让我欣赏一下 ...

我现在写的模式是一个点存一次,这样数据的结构就是一样的了。代码调用了几层,贴出来很乱。我贴流程图出来吧。

另外我的flash读写也还有问题。只能读一页,也就是528位十六进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写的模式是一个点存一次,这样数据的结构就是一样的了。代码调用了几层,贴出来很乱。我贴流程图出 ...

非常感谢!我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一下:
(1)一旦定义结构(数据段,x1,x2,x3,..,y )之后,可以采用sizeof得到结构所占用的字节,这样是不是比较容易定位需要读取的那个数据了(结构)
(2)页面尺寸采用256byte,还是264byte。究竟哪个更方便?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我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一下:
(1)一旦定义结构(数据段,x1,x2,x3,..,y )之后,可以采用siz ...

sizeof这个我不确认,要确认一下结果,我想软件仿真比较一下位数才能确定。我用笨办法直接的数的。呵呵。

因为我这边的数据位数不是整数,我现在还没有管页面大小。

现在我这边的问题是没法从中间的一位开始读。我也是第一次写flash所以我不知道是我的问题还是逻辑的。现在我的处理方式是直接读回一页的。(这个方式应该有问题)

然后从一页的数组中截取想要的数据:(就是页面内地址开始)不要的部分直接丢掉。

page:                                               |<-这个就是页面内地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这段是要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