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缆选型,纠结,大家给个意见

楼主(2015-05-09):
15KW电机用多粗的电缆合适10平方的还是6平方的

网友:
应该用10平方,额定电流32A左右.6平方的线有点顶不住.

网友:
当然,如果电机是星形启动三角形运转,从接触器到电机的6条线就可以用6平方.

网友:
国标6平方的

网友:
10平方安全性要高些,截面积越大,安全系数越小。这个要综合使用情况,环境温度,以及资金情况来决定的。
当然这个时候就不要用铝线了,还有那种假铜线。

网友:
变频器的话果断6平方,其余10平方

网友:
国标6平铜芯足够了,前提是无保暖覆盖物。

网友:
我给工厂布线,15KW电机全用的6平BVR铜线,环境温度40℃以上,走桥架,正常运行3年了,10平当然更好,线损小就省一些电,电机转矩特性也好一点,不过这些好处,在大多数工厂里可以忽略的,如果是变频器驱动的建议用10平的加厚绝缘线,并且尽量短。

网友(2015-06-25):
其实想省钱有想稳定没有问题,建议你购买10平的8折线。6平的太冒险,负荷小的话寿命长,负荷一大,呵呵。

网友:
BVR 6mm2妥妥的

网友:
还是粗点的吧,放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