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了几个月就坏了的LED灯,是这样的,怎么不是开关电源呢?

楼主(2015-05-09):
原来是租容降压的

楼主:
最厉害的是,有一根电源线居然那么短,,线路板根本拿不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厉害的是,有一根电源线居然那么短,,线路板根本拿不出来

线长了也是拿钱买的,现在知道为什么这么便宜了吧。

网友A:
这种小功率家电不都是阻容降压的么。有啥奇怪的。

网友:
阻容电压容易坏,我买过一个没用2月就坏了。然后买了恒流的,也不贵,5W才8块钱,浴室用了1年多了,还好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小功率家电不都是阻容降压的么。有啥奇怪的。

现在有很多是开关电源的,带变压器的,恒流。他买的是垃圾货罢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现在有很多是开关电源的,带变压器的,恒流。他买的是垃圾货罢了

确实,永远记住便宜没好货。
下面图是我们生产的3W球泡其中一批,所以我们的3W球泡要卖到5-6元一只,外面最便宜的0.68元一只。

网友:
线短是因为装配时,先装灯板,最后从E27灯头处锁紧,而不是最后才装灯板。

网友:
5w的灯,不用铝电路板,也没有金属散热器,看电解都鼓起来了,温度估计得100多度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确实,永远记住便宜没好货。
下面图是我们生产的3W球泡其中一批,所以我们的3W球泡要卖到5-6元一只,外面 ...

你们公司生产LED?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们公司生产LED?

是的。

网友:
1块买的??

网友:
同行 握个爪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确实,永远记住便宜没好货。
下面图是我们生产的3W球泡其中一批,所以我们的3W球泡要卖到5-6元一只,外面 ...

这个也用不了多久,电解在灯里烤!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个也用不了多久,电解在灯里烤!

我买的LED灯12W的就是老陈这种驱动,不过做的比老陈的更好:高温胶带包裹、硅胶引出线。
灯头工作4小时后,大约<50°C,它在我家工作一年多了,除了LED坏了一个换过,其它没毛病。
我家的厨房9W、客厅12W、洗手间5W全是LED灯,带驱动的这种。每次灯坏了都是LED,驱动从来不坏,所以我店里也用他家的产品,当时买那个led灯,一个¥47块,300多克

据厂家说,这是一种恒流驱动,LED全部串接,5W驱动块可以驱动5-7W灯(5-7个1W的LED串联),实测纹波很小,电流电压也是足功率驱动的。

网友:
灯珠坏主要是散热造成的

网友:
开关电源也会坏。我现在全用免电源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买的LED灯12W的就是老陈这种驱动,不过做的比老陈的更好:高温胶带包裹、硅胶引出线。
灯头工作4小时后 ...

那你看到的只是表面,我发的图片中的驱动是已经过了安规的。

楼主:
电容换了,不亮,量了下10个灯芯,有一个发黑的不通,有3个量,有6个接近短路,奇怪的是把那个开路的短接后通电,其余9只都亮

楼主:
这个当初是在楼下的小超市花了18元买的,超市已经倒闭了

楼主:
顺便拆了淘宝来的3只灯芯的,因为是螺纹的,后面全是铝的那种,很容易拆,结果看到里面有小变压器

楼主:
纠正一下,虽然是租容降压,但是基板的确是铝的

楼主:
短接的那只中间有黑点

网友:
偏宜没好货

网友:
我买的咋是40元一个呢,用了半年里面烧黑了,花了12元又换了一个镇流器,

拆开镇流器,里面感觉就是阻容分压式的,没变压器。

网友:
我这隔壁县有个镇全是做这个的,最早三四年前接触过,全是容祖降压,从此对led照明坚决不看好!

网友:
飞利普的3~5W都是用阻容,很正常呀!

其实小功率LED灯如果把阻容能设计好,可靠性并不比开关电源的差呀。当然,不千万不要用可控硅调光器调光。

网友:
电阻降压便宜啊

网友:
便宜自然有便宜的地方,你不能祈祷买1块钱的产品,有三块钱的做工吧!现在在中国,能买到性价比一致的就很好了!

网友:
阻容的。典型的中山货

网友(2015-08-22):
一分钱一分货 确实是真理

网友:
坐标已暴露。

网友G:
你花了多的钱就一定能买到好货了吗。你不知道里面什么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花了多的钱就一定能买到好货了吗。你不知道里面什么东西。

如同:

努力了,不一定成功,不努力,一定不成功。

一个道理。

网友(2015-11-16):
我也是这个行业的,LED球泡那么便宜了,坏了就扔掉,换新的,厂家利润只有毛把钱。

网友H:
引用 网友C:
确实,永远记住便宜没好货。
下面图是我们生产的3W球泡其中一批,所以我们的3W球泡要卖到5-6元一只,外面 ...

3W的灯珠,一个都要2块多了吧

网友:
还可以吧,我家好几个,用着还行

网友I:
有不有  直接用12V供电就可以使用的LED灯泡,你们公司 户外使用的

网友:
7楼你就把家伙擦亮了在上图吧,焊的渣渣影响购买欲望啊

网友:
引用 网友I:
有不有  直接用12V供电就可以使用的LED灯泡,你们公司 户外使用的

以前做过样品,DC12V,1W/3W的,不过没有生产。
我们没有做户外产品,都是家用室内照明灯具。

网友:
引用 网友H:
3W的灯珠,一个都要2块多了吧

3W的灯,光源用的是6颗5730封装0.5W的LED,6颗的总价格约0.6元。

网友:
这样成本最低吧

网友:
我想学习焊板制作,可我只是初学者,我该从哪里学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