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模锂电池一般飞到多少电压比较合适?

楼主(2015-05-09):
    RT, 就是一般飞到电池多少电压停飞对电池比较好? 我现在设置是3.6V, 但是感觉玩不久, 而且,放一下电池又回到3.7-3.8了。 所以来请教一下大家。

网友:
一般手机是3.3至3.5

网友:
这种小电池用于微型4轴的空心杯电机类,一般也就玩10~15分钟了。
大点的飞行器都是11.x伏的电池,用于驱动无刷电机类,玩的时间取决于电池的容量。

网友:
3.0,如果到了3一下,你会发现下次用就不禁用了。

网友:
3,7就别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