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小黄灯旋风找个理由DIY了一台点焊机

楼主(2015-05-10):
邮购部小黄灯以及18650销售火爆,买了几个灯以及电池,再次勾起了整台点焊机的欲望

其实也没有多少电池要点。

DIY成本并不便宜,总共花费大约250元。

与其说DIY不如说是拼凑,手头没什么材料,也懒得费人工,材料都靠买。

材料清单:

1)1000W微波炉变压器 50元
  (附近废品收费站没逮到机会收,直接买了一个,收废品30元应该能搞定,700W,800W都行)

2)34平纯铜线缆2米,以及铜鼻+运费 50元
  (手头只有1.5平的铜线,想想要剥几十根,还是算了,直接买。人工也是钱啊)

3)  控制板+踏板开关+铝氧铜焊针+镀镍钢片+运费 150元
  (控制板很简单,单片机控制可控硅,可以自己i做,不过就做一个的话,自己画板制板买器件焊接费时费力也省不了几个钱,还是买吧)

开始开工了,变压器个头不小,10来斤,保佑不是铝线吧。

一、先拆变压器次级,以前自己装门锁买过一个凿子,刚好派上用场,防止用力过度干掉初级,中间垫了一块电路板。

二、轻松凿断,马勒戈壁,太坑了,高压次级部分都是铝线

三、50块大洋啊,铝线就铝线吧,点焊机还是要做的,没东西利用找了个膨胀螺丝刚刚好,当卯冲用,抡起锤子用力锤。

四、想把线圈掏出来真不容易,又是锤又是凿的,搞了一个小时满头大汗手发软。果然悲剧的锤子没轮准把初级的线圈砸断了几根,还把硅钢片也凿断了一片。FUCK!
      初级跟次级之间的漏磁铁片也要一起凿掉,不然电流上不上去。
      从断线处上电试了试,少了些线圈功率猛增,空载7A,线圈微热。 点焊用这方法提高瞬时功率还是不错的。工作时间不长,也不怕烧。不过我只准备焊电池,还是想办法把短线接上去吧

五、铝线没法焊,怎么接呢????灵机一动,手头不是有杜邦线压线钳跟针么,都压上针就可以焊了,太特么机智了!也不不知道有影响没,管它呢。

六、初级接上后做好绝缘扎带固定,把买的34平的铜线拨皮包扎穿进去。杯具了,又是估算失误,买了2米线准备的是绕4圈次级用1米,另外1米对分作为焊针延长线。
     结果1米根本不够绕4圈。只能绕3圈,电压3.6V。据说绕4圈,电压高于4V低于5V效果最好。另34平的线也小了点,还有空隙。50平的线绕4圈应该是刚刚好,最大利用。网上有用70平穿了4圈的,只能膜拜了。

七、接上控制板,准备试机,好紧张,好激动。乱试了几个参数,一不小心桌子被烧了个小窟窿。

八、焊针直接用醋酸布绕进铜线里,当作焊接笔针了,暂时凑合着用,后面抽空再做个铡刀结构或者顶针结构。手头材料有限,猛然间发现想找点铜块,铜材料太难了。

九、经过反复试验,电流99%,时间30ms焊接0.1的镍钢片刚刚合适。网上别人不是10ms就可以么? 测试了下初级电流,3.5A, 感觉电流有点小。次级短路电流不敢测,火花带闪电的,胆小。
      估计不是我这垃圾变压器是铝线引起的,就是次级圈数不够引起的。飞到断线的地方,用7A电流应该很爽,算了,暂时就这样用,有力气再折腾。
      找了个碱性电池试了试,焊接效果不错

撕开后直接撕断,焊接得还是比较紧的

十、全家福,饭都没吃,整了一下午。整完后,发现。。。。。没电池可焊接

结尾:虽说DIY成本250元,都差不多可以买成品点焊机了,不过这个比那种垃圾成品点焊机好用太多,焊接能力也强一些。
         手头材料丰富的兄弟,也花不了250,花30元收个变压器,用延时继电器+固态继电器,或者自己做个板子控制可控硅。焊针就用不要的烙铁头或者单芯铜线,成本应该能控制在100左右。

网友A:
很强大!不明白楼主自己改造的变压器初级电源接控制板上吗?参数是多少?不会是接220吧

网友B:
话说焊针要用专用的才好

网友:
DIY乐趣多

网友:
高,楼主有才,动手能力超强。

网友:
牛人,想到要拆变压器就头痛

网友:
LZ 应该在撮次级铝线包前,先上钻床钻几个孔,然后很容易就可以冲掉次级铝线包了。

网友:
LZ好手工,好暴力啊

网友:
在过去要被称为“技术革新能手”。

网友:
赞!看到苹果电源改的白菜白光了。

网友:
烧过铁丝就没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强大!不明白楼主自己改造的变压器初级电源接控制板上吗?参数是多少?不会是接220吧 ...

就是220V啊,单片机占空比控制可控硅的通断频率跟时间,达到间接控制变压器电流跟时间的目的,
微波炉变压器本身设计就是可以小段长时间通电工作的。 不过我都是接在有过载保护的线板上实验的,虽说理论上都很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话说焊针要用专用的才好

买的铝氧铜专用焊针,9元一支,一对就是18元。非批量专业焊接,偶尔焊接那么几个,其实这个钱可以省。

网友:
佩服动手能力强,是一种爱好者的乐趣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220V啊,单片机占空比控制可控硅的通断频率跟时间,达到间接控制变压器电流跟时间的目的,
微波炉变 ...

感觉有点问题,你用的变压器绕组,似乎是原变压器的次级用来作为点焊机的初级供电输入,按照变压器设计使用原则,每匝电压比大大超过了你用的硅钢片的饱和磁导率了吧?这样使用不会烧,可能是归功于你有保护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感觉有点问题,你用的变压器绕组,似乎是原变压器的次级用来作为点焊机的初级供电输入,按照变压器设计使 ...

你没看明白,LZ用的是微波炉的220V->2kV升压变压器,细线的才是次级。

网友D:
控制板看似简洁,麻烦PM控制板购买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控制板看似简洁,麻烦PM控制板购买处

直接搜点焊机控制板就是,销量最高那个。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没看明白,LZ用的是微波炉的220V->2kV升压变压器,细线的才是次级。

哦,是这样啊,不好意思,确实没看到这句话。另外我倒是由此贴联想到,是不是可以用12v50A的开关电源也能做一个点焊机呢,电流再大点用2个并联产生12V100A,不知道这样行不行?

网友:
高手啊,能手啊

网友E:
以前在个公司看同事做过 点焊机 ,大拇指大的金属螺钉 都可以任意 瞬间焊接(声音爆响)很是震撼,,,可惜当年没注意收集下啥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以前在个公司看同事做过 点焊机 ,大拇指大的金属螺钉 都可以任意 瞬间焊接(声音爆响)很是震撼,,,可惜 ...

原理都很简单,点焊螺母的话,电流够大就行。单个大功率的变压器,或者用多个变压器次级并连提升电流。
还有用这个做电焊机的,变压器次级串联升压到起弧容易,就是一个小电焊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是这样啊,不好意思,确实没看到这句话。另外我倒是由此贴联想到,是不是可以用12v50A的开关电源也能 ...

多并几个,我觉得应该也可以,就是开关电源经常短路保护会不会容易挂。

网友F:
一直不懂点焊机两个焊针是怎么接的?
如下图, 就是这么两个点上?  那为什么电流不是在镍片上直接走掉,却还要过电池底部形成焊点呢?

网友(2015-11-03):
引用 网友F:
一直不懂点焊机两个焊针是怎么接的?
如下图, 就是这么两个点上?  那为什么电流不是在镍片上直接走掉,却还要 ...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M0MzQyODIyNA==.html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TM0MzQyODIyNA==/v.swf

网友:
解决我的一个老想不明白的问题,谢谢

网友:
确实挺强大的

网友(2016-06-17):
动手能力很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