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学学新唐N32926.求板子

楼主(2015-05-10):
突发奇想,想玩玩新唐N32926,求一个板子玩玩,最好有网口的,有的扔过来吧

网友A:
坛里关注这个芯片的越来越多了啊
我已经在做产品了

板子淘宝上有卖

楼主:
打算裸跑freertos 64M内存,爽歪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坛里关注这个芯片的越来越多了啊
我已经在做产品了

这个JLINK可以仿真吗    也想找快板子学习学习

网友B:
N32926官方的 Linux SDK用起来真是不爽,没有Uboot,kernel和rootfs合成一个bin文件,没有提供像 buildroot之类的工具,移植个第三方的工具很痛苦,Bin文件大一点的话,系统就不能启动。晶振经常不起振。

楼主:
引用 网友B:
N32926官方的 Linux SDK用起来真是不爽,没有Uboot,kernel和rootfs合成一个bin文件,没有提供像 buildroot ...

你自己画板子了?出售一块给我玩玩吧,没精力画板子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自己画板子了?出售一块给我玩玩吧,没精力画板子了

自己画着玩的,不过以太网还没调通,板子还有几片,你要的话,可以送一片给你,但元件你得自备(阻容为0402)。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自己画着玩的,不过以太网还没调通,板子还有几片,你要的话,可以送一片给你,但元件你得自备(阻容为040 ...

手册上tft接口好像和rmii接口冲突了,你这个屏使用的serial rgb 8bit的吗?还是你有别的办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手册上tft接口好像和rmii接口冲突了,你这个屏使用的serial rgb 8bit的吗?还是你有别的办法? ...

没有冲突,rmii 有两个接口,但是第二个rmii占用了其中一个串口,也就是说:如果你同时使用18bitRGB和rmii的话,就只剩一个串口,而这个串口一般是用来做console口,相当于没串口。我用的是18bit的RGB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冲突,rmii 有两个接口,但是第二个rmii占用了其中一个串口,也就是说:如果你同时使用18bitRGB和rmi ...

rmii有两个接口?难道我看得数据手册不对?我也正琢磨着画个板子玩玩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冲突,rmii 有两个接口,但是第二个rmii占用了其中一个串口,也就是说:如果你同时使用18bitRGB和rmi ...

我看的“N3292x_Preliminary_Data_Sheet_Ver.A0.9.pdf”这个文档,没有发现有两个rmii接口啊

网友:
它的数据手册那图好像没标全,你要看文字描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画着玩的,不过以太网还没调通,板子还有几片,你要的话,可以送一片给你,但元件你得自备(阻容为040 ...

那玩不转呢,我常备的都是0603没有用过0402.的,还是非常感谢

网友B:
N3292x Data Sheet - A5.1   page 11

网友C:
引用 网友B:
N3292x Data Sheet - A5.1   page 11

原来我的数据手册版本太低了,没有A5.1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原来我的数据手册版本太低了,没有A5.1

上传了一份

楼主:
我有SDK 不知道在这里发出来合不合适,会不会被新唐叫去喝茶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太感谢了!!!!

这个玩起来还是没有atmel的 sam9x5好玩。sam9x5硬件不好弄,软件好弄;n3292x 硬件好弄,软件不好弄。稳定性也不如 sam9x5,但是它便宜,双层板就能轻松搞定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有SDK 不知道在这里发出来合不合适,会不会被新唐叫去喝茶

不会喝茶,只会查水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会喝茶,只会查水表

刚才在0.9那个版本里面找了,找到了,原来是我太粗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冲突,rmii 有两个接口,但是第二个rmii占用了其中一个串口,也就是说:如果你同时使用18bitRGB和rmi ...

刚才在0.9那个版本里面找了,找到了,原来是我太粗心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有冲突,rmii 有两个接口,但是第二个rmii占用了其中一个串口,也就是说:如果你同时使用18bitRGB和rmi ...

我又看了一下那个手册,如果用了RMII的话,是不是LCD那个只能选择DE mode,不能选sync mode,是这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又看了一下那个手册,如果用了RMII的话,是不是LCD那个只能选择DE mode,不能选sync mode,是这样吗? ...

我的网络还没通,不过应当可以的

网友D:
也曾玩了一段时间N32926, 想整H264, 至今没弄通,

网友D:
LCD显示到是通了,  当显示器看电视, 作监控用,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LCD显示到是通了,  当显示器看电视, 作监控用, 哈哈.

你可真早啊,板子有富裕嘛,求收一块玩玩

网友:
手头还有些916的芯片,谁能用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LCD显示到是通了,  当显示器看电视, 作监控用, 哈哈.

求板子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可真早啊,板子有富裕嘛,求收一块玩玩

不好意思, 只有两片了,一收一发, 没有多余的了,

网友:
不好意思, 只有两片了,一收一发, 没有多余的了,

网友:
谁能帮我调通H.264 我送给他一块. 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SDK 不知道在这里发出来合不合适,会不会被新唐叫去喝茶

不会,他应该感谢你为推广做出了卓越贡献!

网友(2015-07-11):
请共享一下硬件图

网友:
AK9816性能更好一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也曾玩了一段时间N32926, 想整H264, 至今没弄通,

没弄通是啥意思呢?不编码?我在开发板上测试了编码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弄通是啥意思呢?不编码?我在开发板上测试了编码没问题。

无法实现, 实时 视频流 编解码,  以太网方式一对一收/发,

网友F:
N32926 我研究了一年了可靠性不咋地 实时解码+以太网容易死机

网友:
用来做产品的话内核驱动最好自己重写不然会很多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F:
N32926 我研究了一年了可靠性不咋地 实时解码+以太网容易死机

稳定性是个问题, 有时间可以沟通交流学习下.

楼主:
我也画了一个板子,以太网没问题,我没话,这货有两个RMII,第二个和LCD不打架

网友G(2015-08-14):
引用 网友B:
自己画着玩的,不过以太网还没调通,板子还有几片,你要的话,可以送一片给你,但元件你得自备(阻容为040 ...

请教下新唐的N329X系列用TurboWriter无法在NAND中添加烧写信息是怎么回事呀?板子是连接上了,但就是添加不了信息到列表上去,请问是要怎样的操作流程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G:
请教下新唐的N329X系列用TurboWriter无法在NAND中添加烧写信息是怎么回事呀?板子是连接上了,但就是添加 ...

写入loader应该选System Image

建议你还是先看一遍turbowriter的手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写入loader应该选System Image

建议你还是先看一遍turbowriter的手册

手册已经看好多次了,就是按它那边的步骤来做的,板子可以连接的,现在在NAND界面里无论选择任意类型都是无法添加到左边的列表上去啊。是不是有什么名字不同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写入loader应该选System Image

建议你还是先看一遍turbowriter的手册

选择这个也是一样的,是不是跟NAND ID.ini文件里的ID设置有关啊?我用的NAND是东芝的TC58NVG0S3ETA00这个flash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G:
选择这个也是一样的,是不是跟NAND ID.ini文件里的ID设置有关啊?我用的NAND是东芝的TC58NVG0S3ETA00这个 ...

把nandloader往SD卡里写?

网友:
引用 网友G:
请教下新唐的N329X系列用TurboWriter无法在NAND中添加烧写信息是怎么回事呀?板子是连接上了,但就是添加 ...

手册上面有写的,你按官方的步骤一个一个试这去。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稳定性是个问题, 有时间可以沟通交流学习下.

我上次在这个CPU上挂了个WCDMA模块,然后PPP拨号。拨号成功后没有问题,但是过一段时间后(几个小时)内核会崩溃,也找不出问题,后面换ATMEL的ARM9就没出现过这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上次在这个CPU上挂了个WCDMA模块,然后PPP拨号。拨号成功后没有问题,但是过一段时间后(几个小时)内 ...

屏的连接线长了, 手机接近容易跑飞, 短点就没事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我上次在这个CPU上挂了个WCDMA模块,然后PPP拨号。拨号成功后没有问题,但是过一段时间后(几个小时)内 ...

我想请教下NAND地址的烧写问题,现在用的是N32903U1DN这颗芯片,在TurboWriter.ini中ADDRESS 设置在0x00700000吗?在烧进NAND时是先把NANDLoader_0120.bin以system Image的方式进去后,再把裸机程序以execute的方式烧进去地址在0x00700000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上次在这个CPU上挂了个WCDMA模块,然后PPP拨号。拨号成功后没有问题,但是过一段时间后(几个小时)内 ...

官方手册是以N32905为例子的,就是不清楚具体的烧写地址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想请教下NAND地址的烧写问题,现在用的是N32903U1DN这颗芯片,在TurboWriter.ini中ADDRESS 设置在0x007 ...

不好意思,没用过你这个芯片,我只玩过N32926,不知道你这个CPU的烧写地址是哪里

网友H:
引用 网友B:
我上次在这个CPU上挂了个WCDMA模块,然后PPP拨号。拨号成功后没有问题,但是过一段时间后(几个小时)内 ...

内核崩了?
不要吓我啊,正准备用在户外产品上面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内核崩了?
不要吓我啊,正准备用在户外产品上面啊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我弄的问题,还是说硬件问题,不过估计是我软件问题的可能性更大。

网友I(2015-09-14):
NUC970系列有人用吗?

网友(2016-12-17):
怎么烧写 Linux 镜像?

网友J:
引用 网友H:
内核崩了?
不要吓我啊,正准备用在户外产品上面啊

您好,这颗芯片最后用了吗,效果怎么样,是否稳定啊,我也打算用呢

网友H:
引用 网友J:
您好,这颗芯片最后用了吗,效果怎么样,是否稳定啊,我也打算用呢

后来我走了,
听说后来做EMC不过,换成了海思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H:
后来我走了,
听说后来做EMC不过,换成了海思方案

哦,不过海思的功耗做的很高

网友(2017-01-17):
引用 网友I:
NUC970系列有人用吗?

我这有NUC972的板子,需要可以联系我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J:
您好,这颗芯片最后用了吗,效果怎么样,是否稳定啊,我也打算用呢

也推荐asm9260t,emc效果杠杠的

网友(2017-06-27):
引用 网友K:
也推荐asm9260t,emc效果杠杠的

你这颗芯片明显跟N32926不是一个路子啊,N32926可以做编解码的

网友:
我去年做个案子买了一套mcuzone的N32926开发板,7寸800x480电阻触摸屏,吃灰一年多了,不知道还是不是好的

网友:
需要926的板子可以联系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