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贴片二极管封装符号,正负怎么分?

楼主(2015-05-10):
(图片)

网友:
一般是缺角的为负。

网友:
多那一点就是负了嘛,正常人应该都这样认为的~

网友:
MLL34,参考钽电容
另外,缺角的地方你可以加符号标注

网友:
左边的一般设计为负极,对于电容封装来说,左边的为正极。这还要看你设计的方法,也有是相反的设计的,不是绝对对应的。

网友:
跟贴片LED一样的封装,2为负。缺角代表电流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