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下 inspiron 620s DELL的..用着用着突然死机了.好多次了

楼主(2015-05-10):
电脑用了2年多.

最近几个月就老是出现 你用着用着.画面就死掉了.  鼠标什么都没有反映.  也没有蓝屏. 就是画面卡着.只有ba电源线才可以..

什么情况..我换了内存也一样.

网友:
该开空调了。。。

网友:
换硬盘。我以前也有一个,当时只要一上无线网,一会儿就蓝屏。重装系统,这个现象也会出现。我以为是内部无线网卡出问题了,就拆了,换了一个usb无线网卡。结果还是不行。只好换了一个新硬盘,问题解决了。

网友:
很诡异的问题,以前我有个笔记本也这样,用着用着屏幕突然定格然后死机。
只能用替换大法,全部配件都试过,后来发现无线网卡不兼容导致,换了不同芯片的无线网卡彻底解决了。

网友A:
用AIDA64看看各个传感器的温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AIDA64看看各个传感器的温度

我感觉不是温度..可能真的是硬盘..

网友:
有可能是系统问题,驱动,软件不兼容,先重装个系统看下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感觉不是温度..可能真的是硬盘..

上一台IBM X60 ,就是这样的现象,然后我对着散热口用风扇吹,OK了,

散热风扇坏了或者硬盘都有可能。

网友:
查看windows LOG,把详细记录打开

网友:
散热问题吧

网友:
我以前用hp也有这现象,卡住的时候花屏。显卡坏了。建议你线加个散热底座,还是不行的话,就换主板,显卡吧。或者卖了买个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