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罗技M275鼠标接收头已坏,咋弄?新买个,公司家里...

楼主(2015-05-11):
如期!经官网查询,这款是不支持优连的!但有个别网页说是支持的!
现咋弄?要不就白白浪费一个这么好的鼠标在那里啦

网友:
买个新的好了

网友:
去售后那里,可以换个新的,话说我去换过,罗技售后还不错的,都不需要发票,直接查编号就确定了保修期。
过了保修期也能给你配个吧,就是花点钱。

网友:
一般都是接收头里面的晶体震坏了。

网友:
还是有线的好用,环保

网友:
还是蓝牙的好,不需要接收头

网友A:
罗技的接收器大多是通用的,不是优联的也可以用, 用罗技的对码软件配对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优联的接收器据我所知只是可以一个接收器接收多个设备
非优联的接收器也可以通过罗技的软件配置重新配对的,LZ 找找看
我用的是 M305

网友:
另外,貌似优联接收器可以配置接收任何不带优联的鼠标?

楼主:
谢谢各位的解答!准备买个优连的

网友B(2017-04-19):
引用 网友A:
罗技的接收器大多是通用的,不是优联的也可以用, 用罗技的对码软件配对一下就可以了。 ...

大神,对码软件是哪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神,对码软件是哪个?

官网有的

网友:
是的,刚才找了ConnectUtility, 说是设备不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