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SQL Server中找出三个表共有字段的互不包含值并删除?

楼主(2015-05-11):
例如SQL Server 2000中有A、B、C三个表,均有字段D,如何找出D这个字段在三个表中互不包含的值并删除?

网友:
数据库的问题在这里讨论的吗

网友:
可以定义个临里表,找到A B C 三个有里都有的记录,然后不在这个表里的就删除

网友A:
删除A表中字段D的值不在B表中
delete from A where D not in (select distinct D from B)

以此类推.....

网友:
SQL熟的,一条SQL语句应该可以做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删除A表中字段D的值不在B表中
delete from A where D not in (select distinct D from B)

会报语法错误,版本是SQL Server 2000。

网友:
引用 楼主:
会报语法错误,版本是SQL Server 2000。

怎么会呢,你是复制我写的还是自己敲的,仔细对过.......